实现这个单片机LED闪烁代码应该怎么写?求指导如何学习单片机

楼主(2021-06-04):
共有8个LED灯,要求LED1每100ms闪烁,LED2每200ms闪烁,LED3每400ms闪烁,LED4每800ms闪烁,LED5每1600ms闪烁,LED6每3200ms闪烁,LED7每6400ms闪烁,LED8每12800ms闪烁.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定时10ms,在定时中断中计数,判断计数值即可。

网友B:
我发觉论坛很多都是求程序来的,而且还是布置的作业,这样应付学习真的好吗?如果是写出的程序有问题,大家是很乐意帮助的,像这类明显是作业题却完全不懂脑筋不想去打好基础,只想甩锅给论坛,让坛友们代为完成,也没多少人有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你完成的。

网友C:
程序涉及到LED灯闪烁,定时器。这分别是单片的2节课,led闪烁是很简单的,不管是作业还是啥,看几眼就明白了了,如果是本专业,或者本行业,第二节课一定要花时间经历去学,毕竟是单片机的核心功能。如果为了应付差事,实在没人给你写,你就有*偿*索*要吧。入行1年以上的估计不屑于花时间写这个,来证明自己顺便帮助你了

网友D:
给个参考程序:
#include <reg51.h>

int count = 0;

sbit output = P3^0;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led3   = P1^3;
sbit led4   = P1^4;
sbit led5   = P1^5;
sbit led6   = P1^6;
sbit led7   = P1^7;

void initialize()
{
  /*TMOD|=0X02;
        TH0=0x10;//1us-0x9c;20us-0x3c;
        TL0=0x10;
        TR0=1;//也可以到用时才启动
        ET0=1;
        EA = 1;*/

        ET0 = 1;//定时器中断打开
        TMOD = 0x01;//定时器工作方式 01-16位
        TR0 = 1;//启动定时器0
        TH0 = 0x38;//0x3800-50ms;//
        TL0 = 0x00;//
        EA = 1;
}

int main (void)
{

        initialize();

        while(1)
        {
    char e0,e1,e2,e3,e4,e5,e6,e7;

    if(count == 2){led0=!led0;e0=e0+1;count=0;}
                if(e0 == 2)   {led1=!led1;e1=e1+1;e0=0;}
                if(e1 == 2)   {led2=!led2;e2=e2+1;e1=0;}
                if(e2 == 2)   {led3=!led3;e3=e3+1;e2=0;}
                if(e3 == 2)   {led4=!led4;e4=e4+1;e3=0;}
                if(e4 == 2)   {led5=!led5;e5=e5+1;e4=0;}
                if(e5 == 2)   {led6=!led6;e6=e6+1;e5=0;}
                if(e6 == 2)   {led7=!led7;e7=e7+1;e6=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38;//0xFF;//
        TL0 = 0x00;//
        count++;//计数
        output=!output;
}

网友E:
这个确实太简单,只要有单片机底子,动一下脑筋做定时器加递增计数就可以.百度一下单片机教程慢慢学习多动脑去理解.
做电子行业带人我怕的就是不动脑只生搬硬套的,布置一个电路就会做一个电路,第二个相近的电路就不会了,这样会抓狂的,搞设计还是要有发散思维,有了1就想着0+1或者1+1,这样才能进步能成才.

网友F:
用滴答定时器  看参考手册看demo

网友G:
可以看一下单片机的使用手册,然后网上下载一些案例学习

网友H:
这个根据手册,配置寄存器控制引脚,配置定时器寄存器定时即可,如何学习,认真看手册,配置寄存器,做过一遍,所有单片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I:
会用定时器就用定时器;不会用定时器,就用延时+数组。

网友J:
用定时器设定一个基准定时,如10ms,再对定时器中断进行中断次数计数,计数10次,让第一个灯闪,计数20次,第二个,。。。如此类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