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一点的波轮洗衣机一般用啥子型号直流电机

楼主:
菜鸟想请问一下,像家里面那种小一点的波轮洗衣机一般都用啥子型号的直流电机或者对于家用小电器,哪种直流电机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A(2021-12-03):
滚筒洗衣机是交直流电机,实际是直流电机

网友B(2021-06-16):
单相交流电机

网友C:
都是永磁同步电机,本人刚刚好是某车企电控工程师。推进你上某一个宝搜,一大堆

网友D:
洗衣机上用直流电的地方很少,波轮洗衣机几乎是不用直流电的

网友E:
永磁式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F:
直流电机的功率是达不到的,肯定是交流电机。具体需要大小可根据设计的功率值转化过来计算一下该上多大功率 的电机。

网友G:
检查产品的数据表。 应包括电机零件号。

网友H:
楼主,是交流电功机呀

网友I:
家用的一般都是交流电机吧

网友J:
感觉你这比较便宜,不会用直流电机

网友K:
一般都使用交流无刷 电机

网友L:
直流电机用在更贵的机型上,因为成本比交流电机高。

网友M:
用的是单相交流电容运转式电机,不可能用上直流电机的

网友N:
有一种叫做交直流无刷电机,根据使用可选30#-180#,直流24V,36V,72V都有,交流就是220V。

网友O:
能洗 6.5 KG 衣服的洗衣机得用水量大不可能是直流电机,你以为是拼多多那迷你洗衣机么?

网友P:
·便宜的洗衣机一般都是单相交流电机,好点的有驱动板带三相异步交流电机,没见过用直流电机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洗衣机一般不是交流电机吗?怎么是直流电机呢?

应该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R:
洗衣机一般不是交流电机吗?怎么是直流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