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佬讲解单片机万年历显示日期和时间都是85的问题

楼主(2021-06-05):
就是lcd显示屏上,日期和时间全都显示成85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都没有,全靠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有,全靠猜啊?

就是lcd上的日期显示都变成85它不变

网友B:
你猜我猜不猜。

网友C:
2楼说的对,因为你没有提供程序也没有电路,大家无从下手,所以大家是无法帮你分析的,就好像是一个人生病了,给大夫打电话只说了一句"我肚子疼"这样也是无法诊断的哦.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302 85"这7个字符, 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大概也就有方向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13729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77131-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00071-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07515-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40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对,因为你没有提供程序也没有电路,大家无从下手,所以大家是无法帮你分析的,就好像是一个人生病了,给 ...

#include<reg52.h>
//#include"DS18B20_3.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wd 1                                //定义是否有温度功能  =0时无温度,=1时有温度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液晶屏的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显示数据线接C51的P0口)
sbit en=P2^7;
sbit rw=P2^6;   //如果硬件上rw接地,就不用写这句和后面的rw=0了
sbit rs=P2^5;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set=P1^7;          //设置键
sbit add=P1^6;          //加键
sbit dec=P1^4;          //减键
sbit seeNL_NZ=P1^2;        //查看农历/闹钟

sbit DQ=P3^7;                //
sbit buzzer=P3^3;        //蜂鸣器,通过三极管8550驱动,端口低电平响、、已经更改

sbit led=P2^4;                 //LCD背光开关
bit  led1=1;
bit NZ_sdgb=1;
unsigned char temp_miao;
unsigned char bltime;  //背光亮的时间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IO=P2^3;        //已经更改
sbit SCLK=P2^2;
sbit RST=P2^4;

char a,miao,shi,fen,ri,yue,week,setn;
int temp,nian;
uint flag;
//flag用于读取头文件中的温度值,和显示温度值
bit c_moon;

char nz_shi,nz_fen,setNZn;            //定义闹钟变量
uchar shangyimiao,bsn,temp_hour;                        //记录上一秒时间
uchar T_NL_NZ;                                                        //计数器
bit timerOn=0;                                                        //闹钟启用标志位
bit baoshi=0;                                                        //整点报时标志位
bit  p_r=0;                                                                 //平年/润年  =0表示平年,=1表示润年
data uchar 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
ACC累加器=A
ACC.0=E0H

ACC.0就是ACC的第0位。Acc可以位寻址。

累加器ACC是一个8位的存储单元,是用来放数据的。但是,这个存储单元有其特殊的地位,
是单片机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单元,很多运算都要通过ACC来进行。以后在学习指令时,
常用A来表示累加器。但有一些地方例外,比如在PUSH指令中,就必须用ACC这样的名字。
一般的说法,A代表了累加器中的内容、而ACC代表的是累加器的地址。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nz_shi);
        byte_write(0x2001, nz_fen);
        byte_write(0x2002, timerOn);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nz_shi   = byte_read(0x2000);
        nz_fen = byte_read(0x2001);
        timerOn = byte_read(0x2002);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nz_shi   = 12;
                nz_fen = 30;
                timerOn=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阳历转换阴历表************************************
code uchar year_code[597]={
                    0x04,0xAe,0x53,    //1901 0
                    0x0A,0x57,0x48,    //1902 3
                    0x55,0x26,0xBd,    //1903 6
                    0x0d,0x26,0x50,    //1904 9
                    0x0d,0x95,0x44,    //1905 12
                    0x46,0xAA,0xB9,    //1906 15
                    0x05,0x6A,0x4d,    //1907 18
                    0x09,0xAd,0x42,    //1908 21
                    0x24,0xAe,0xB6,    //1909
                    0x04,0xAe,0x4A,    //1910
                    0x6A,0x4d,0xBe,    //1911
                    0x0A,0x4d,0x52,    //1912
                    0x0d,0x25,0x46,    //1913
                    0x5d,0x52,0xBA,    //1914
                    0x0B,0x54,0x4e,    //1915
                    0x0d,0x6A,0x43,    //1916
                    0x29,0x6d,0x37,    //1917
                    0x09,0x5B,0x4B,    //1918
                    0x74,0x9B,0xC1,    //1919
                    0x04,0x97,0x54,    //1920
                    0x0A,0x4B,0x48,    //1921
                    0x5B,0x25,0xBC,    //1922
                    0x06,0xA5,0x50,    //1923
                    0x06,0xd4,0x45,    //1924
                    0x4A,0xdA,0xB8,    //1925
                    0x02,0xB6,0x4d,    //1926
                    0x09,0x57,0x42,    //1927
                    0x24,0x97,0xB7,    //1928
                    0x04,0x97,0x4A,    //1929
                    0x66,0x4B,0x3e,    //1930
                    0x0d,0x4A,0x51,    //1931
                    0x0e,0xA5,0x46,    //1932
                    0x56,0xd4,0xBA,    //1933
                    0x05,0xAd,0x4e,    //1934
                    0x02,0xB6,0x44,    //1935
                    0x39,0x37,0x38,    //1936
                    0x09,0x2e,0x4B,    //1937
                    0x7C,0x96,0xBf,    //1938
                    0x0C,0x95,0x53,    //1939
                    0x0d,0x4A,0x48,    //1940
                    0x6d,0xA5,0x3B,    //1941
                    0x0B,0x55,0x4f,    //1942
                    0x05,0x6A,0x45,    //1943
                    0x4A,0xAd,0xB9,    //1944
                    0x02,0x5d,0x4d,    //1945
                    0x09,0x2d,0x42,    //1946
                    0x2C,0x95,0xB6,    //1947
                    0x0A,0x95,0x4A,    //1948
                    0x7B,0x4A,0xBd,    //1949
                    0x06,0xCA,0x51,    //1950
                    0x0B,0x55,0x46,    //1951
                    0x55,0x5A,0xBB,    //1952
                    0x04,0xdA,0x4e,    //1953
                    0x0A,0x5B,0x43,    //1954
                    0x35,0x2B,0xB8,    //1955
                    0x05,0x2B,0x4C,    //1956
                    0x8A,0x95,0x3f,    //1957
                    0x0e,0x95,0x52,    //1958
                    0x06,0xAA,0x48,    //1959
                    0x7A,0xd5,0x3C,    //1960
                    0x0A,0xB5,0x4f,    //1961
                    0x04,0xB6,0x45,    //1962
                    0x4A,0x57,0x39,    //1963
                    0x0A,0x57,0x4d,    //1964
                    0x05,0x26,0x42,    //1965
                    0x3e,0x93,0x35,    //1966
                    0x0d,0x95,0x49,    //1967
                    0x75,0xAA,0xBe,    //1968
                    0x05,0x6A,0x51,    //1969
                    0x09,0x6d,0x46,    //1970
                    0x54,0xAe,0xBB,    //1971
                    0x04,0xAd,0x4f,    //1972
                    0x0A,0x4d,0x43,    //1973
                    0x4d,0x26,0xB7,    //1974
                    0x0d,0x25,0x4B,    //1975
                    0x8d,0x52,0xBf,    //1976
                    0x0B,0x54,0x52,    //1977
                    0x0B,0x6A,0x47,    //1978
                    0x69,0x6d,0x3C,    //1979
                    0x09,0x5B,0x50,    //1980
                    0x04,0x9B,0x45,    //1981
                    0x4A,0x4B,0xB9,    //1982
                    0x0A,0x4B,0x4d,    //1983
                    0xAB,0x25,0xC2,    //1984
                    0x06,0xA5,0x54,    //1985
                    0x06,0xd4,0x49,    //1986
                    0x6A,0xdA,0x3d,    //1987
                    0x0A,0xB6,0x51,    //1988
                    0x09,0x37,0x46,    //1989
                    0x54,0x97,0xBB,    //1990
                    0x04,0x97,0x4f,    //1991
                    0x06,0x4B,0x44,    //1992
                    0x36,0xA5,0x37,    //1993
                    0x0e,0xA5,0x4A,    //1994
                    0x86,0xB2,0xBf,    //1995
                    0x05,0xAC,0x53,    //1996
                    0x0A,0xB6,0x47,    //1997
                    0x59,0x36,0xBC,    //1998
                    0x09,0x2e,0x50,    //1999 294
                    0x0C,0x96,0x45,    //2000 297
                    0x4d,0x4A,0xB8,    //2001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月份数据表
code uchar day_code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code uint day_code2[3]={0x111,0x130,0x14e};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

bit c_moon;
//子函数,用于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为小返回0
bit get_moon_day(uchar month_p,uint table_addr)
{
        uchar temp10;
    switch (month_p){
        case 1:{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8;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2:{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4;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3:{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2;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4:{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1;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5:{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80;
             if (temp10==0) 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6:{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4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7:{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2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8:{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1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9:{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8;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0:{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4;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1:{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2;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2:{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1;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3:{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2]&0x8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default:return(2);
    }
}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void Conversion(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                         //c=0 为21世纪,c=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u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_p;
    uint temp4,table_addr;
    bit flag2,flag_y;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temp2=year%16;
   // year=temp1*10+temp2;
        year=temp1*16+temp2;
    temp1=month/16;
    temp2=month%16;
    //month=temp1*10+temp2;
        month=temp1*16+temp2;
    temp1=day/16;
    temp2=day%16;
    //day=temp1*10+temp2;
        day=temp1*16+temp2;
    //定位数据表地址
    if(c==0){
        table_addr=(year+0x64-1)*0x3;
    }
    else {
        table_addr=(year-1)*0x3;
    }
    //定位数据表地址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
    temp1=_cror_(temp1,5);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完成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if(temp1==0x1){
        temp3=temp2-1;
    }
    else{
        temp3=temp2+0x1f-1;
    }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为了减少运算,用了两个表
    //day_code1[9],day_code2[3]
    //如果公历月在九月或前,天数会少于0xff,用表day_code1[9],
    //在九月后,天数大于0xff,用表day_code2[3]
    //如输入公历日为8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1[8-1]+10-1
    //如输入公历日为11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2[11-10]+10-1
    if (month<10){
        temp4=day_code1[month-1]+day-1;
    }
    else{
        temp4=day_code2[month-10]+day-1;
    }
    if ((month>0x2)&&(year%0x4==0)){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temp4+=1;
    }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if (temp4>=temp3){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4-=temp3;
        month=0x1;
        month_p=0x1;  //month_p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flag_y=0;
        if(flag2==0)temp1=0x1d; //小月29天
        else temp1=0x1e; //大小30天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while(temp4>=temp1){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flag_y=~flag_y;
            if(flag_y==0)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4+1;
    }
    else{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if (year==0x0){year=0x63;c=1;}
        else year-=1;
        table_addr-=0x3;
        month=0xc;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if (temp2==0)
                        month_p=0xc;
        else
                        month_p=0xd; //

                //month_p为月份指向,如果当年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flag_y=0;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while(temp3>temp1){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1-temp3+1;
    }
    c_moon=c;                 //HEX->BCD ,运算结束后,把数据转换为BCD数据
    temp1=year/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year%10;
    year_moon=temp1|temp2;
    temp1=month/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month%10;
    month_moon=temp1|temp2;
    temp1=day/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day%10;
    day_moon=temp1|temp2;
}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星期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_week(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week得出阴历BCD数据
code uchar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
算法:日期+年份+所过闰年数+月较正数之和除7 的余数就是星期但如果是在
闰年又不到3 月份上述之和要减一天再除7
星期数为0
void Conver_week(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c=0 为21世纪,c=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uchar p1,p2;
    year+=0x64;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p1=year/0x4;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p2=year+p1;
    p2=p2%0x7;  //为节省资源,先进行一次取余,避免数大于0xff,避免使用整型数据
    p2=p2+day+table_week[month-1];
    if (year%0x4==0&&month<3)p2-=1;
    week=p2%0x7;
}

/**************************************************************/

uchar code tab1[]={"20  -  -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nlp[]={"NL:  -  -   PING"};        //农历平年显示
uchar code nlr[]={"NL:  -  -   RUN "};        //农历润年显示
uchar code NZd[]={"timer:   :      "};        //显示闹钟固定点
uchar code qk[]= {"                "};        //清空显示
uchar code tm[]= {"time"};

//=====================DS18B20=============================================
//******************************************************************************
void Delayns(int num)//延时函数
{
        while(num--);
}

//******************************************************************************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ns(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ns(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ns(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ns(20);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ns(4);
        }
        return(dat);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ns(5);
                DQ = 1;
                dat>>=1;
        }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在这个程序中,液晶写入有关函数会在DS1302的函数中调用,所以液晶程序要放在前面*/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1);//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over***********************/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int dat)//写一个字节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int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
void write_1302(uint add,uint dat)//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int read_1302(uint add)//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int temp11;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11=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11);
}

uint BCD_Decimal(int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
//         uchar Decimal;
//         Decimal=bcd>>4;
         return((bcd>>4)*10+(bcd&0x0F));
}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0-01-07,12:00:00,week4)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90,0xa7); //使能涓流充电

        write_1302(0x80,0x12);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1302(0x82,0x12);//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1302(0x84,0x12);//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        write_1302(0x8a,0x04);//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4
        write_1302(0x86,0x02);//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7
        write_1302(0x88,0x03);//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1
        write_1302(0x8c,0x20);//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7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
//温度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temp(uchar add,uint dat)//向LCD写温度数据,并指定显示位置
{
        uint gw,sw,bw;
        bw=dat/100;//取得百位
        sw=dat%100/10;//取得十位数字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bw);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df);//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rite_1602dat(0x43);        //显示"C"符号,0x43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
//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年月日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yh+add);//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农历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l(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gw=dat%16;//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6;//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write_1602com(yh+0x0c);//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E');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D');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1602dat('H');
                           write_1602dat('U');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1602dat('R');
                           write_1602dat('I');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break;

                case 0: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N');
                           break;
        }
}

//****************键盘扫描有关函数**********************
void keyscan()
{
        if(TR1==1&&setn==0&&setNZn==0&&(add==0||dec==0))
        NZ_sdgb=0;
        if(led1==1)                                                                         //背光暗时,按下任意按键打开背光
        {
                if(seeNL_NZ==0||set==0||add==0||dec==0)
                led1=0;
        }
        else if(led1==0)
        {
                if(seeNL_NZ==0)                         //第一个按键判断,农历按键        和闹钟按键
                {
                        delay(9);
                        if(seeNL_NZ==0)
                        {
                                led1=0;
                                bltime=0;
//                                NZ_sdgb=0;
                                if((setn==0)&&(setNZn==0))                                                                //在没有进入调时模式时才可按动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if(TR1==1)
                                        {
                                                TR1=0;
                                        }
                                        else
                                        {
                                                T_NL_NZ++;
                                                NZ_sdgb=1;
                                                if(T_NL_NZ==3)
                                                {
                                                        setn=0;
                                                        setNZn=0;
                                                        T_NL_NZ=0;
                                                }
                                        }
                                }
                                while(seeNL_NZ==0);
                        }
                }

                if(set==0)//---------------第二个按键,set为功能键(设置键)--------------------
                {
                        delay(9);//延时,用于消抖动
                        if(set==0)//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led1=0;//背光打开
                                bltime=0;
//                                NZ_sdgb=0;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set);
                                if(T_NL_NZ==0x02)                        //证明是对闹钟进行设置
                                {
                                        setNZn++;
                                        if(setNZn==4)                        //闹钟设定成功,退回到正常显示并开启闹钟
                                        {
                                                setNZn=0;
                                                setn=0;
//                                                timerOn=1;
                                        }
                                        switch(setNZn)
                                        {
                                                case 0:                                                //正常显示日期时间
                                                        write_1602com(0x0c);        //设置光标不闪?
                                                        write_1602com(er);                //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write_1602dat(NZd[a]);        //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write_sfm(7,nz_shi);        //闹钟 时
                                                        write_sfm(10,nz_fen);        //闹钟 分
                                                        write_1602com(er+13);
                                                        if(timerOn==1)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
                                                        else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F');
                                                                write_1602dat('F');
                                                        }

//                                                        write_sfm(14,nz_miao);        //闹钟 秒
                                                        break;
                                                case 1:                                                   //闹钟时光标闪烁
                                                        write_1602com(er+8);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小时位置显示光标   //er+0x09;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break;
                                                case 2:                                                //闹钟分光标闪烁
                                                        write_1602com(er+11);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位置显示光标   //er+0x09;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break;
                                                case 3:                                                //闹钟光标闪烁

                                                           write_1602com(er+13);

                                                        if(timerOn==1)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
                                                        else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F');
                                                                write_1602dat('F');
                                                        }

                                                             write_1602com(er+13);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break;
                                        }
                                }

                                else
                                {
                                        if(T_NL_NZ==0)                                           //证明是对时间及日期进行设置
                                        {
                                                setn++;
                                                if(setn==7)
                                                        setn=0;                        //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setn)
                                                {
                                                        case 1: TR0=0;//关闭定时器
                                                        //TR1=0;
                                                        write_1602com(er+7);//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er+0x09;
                                                           write_1602com(0x0f);//设置光标为闪烁
                                                  /*         temp=(miao)/10*16+(miao)%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4);  //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er+0x06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1);   //按动3次,sh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e);//按动4次,week
                                                     //write_1602com(0x0f);
                                                //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a);//按动4次,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7);//按动5次,yue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4);//按动6次,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0:
                                                        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7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
                }
        //------------------------------在时间设置页面按下加键add和减dec----------------------------
                if((setn!=0)&&(setNZn==0))//当set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add==0)  //上调键
                        {
                                delay(10);
                                if(add==0)
                                {
                                        led1=0;
                                        bltime=0;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add);
                                        switch(setn)
                                        {
                                                case 1:miao++;//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60)
                                                                        miao=0;//秒超过59,再加1,就归零
                                                                write_sfm(0x06,miao);//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光标自动右移,所以要指定返回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3,fen);//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0x00,sh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case 4:ri++;
                                                                if(ri>=32)
                                                                        ri=1;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9,r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yue++;
                                                                if(yue>=13)
                                                                        yue=1;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6,yue);//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月份数据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nian++;
                                                         if(nian>=100)
                                                                nian=0;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3,nian);//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年份数据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减键dec,各句功能参照'加键'注释---------------
                        if(dec==0)
                        {
                                delay(10);//调延时,消抖动
                                if(dec==0)
                                {
                                        led1=0;
                                        bltime=0;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dec);
                                        switch(setn)
                                        {
                                                case 1:
                                                        miao--;
                                                        if(miao<0)
                                                                miao=59;//秒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sfm(0x06,miao);//在LCD的正确位置显示改变后新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
                                                        fen--;
                                                        if(fen<0)
                                                        fen=59;
                                                        write_sfm(3,fen);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
                                                        shi--;
                                                          if(shi<0)
                                                        shi=23;
                                                        write_sfm(0,shi);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case 4:
                                                        ri--;
                                                        if(ri<=0)
                                                        ri=31;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
                                                        yue--;
                                                        if(yue<=0)
                                                        yue=12;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
                                                        nian--;
                                                         if(nian<0)
                                                        nian=99;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

//------------------------------在闹钟设置页面按下加键add和减dec----------------------------
                if((setNZn!=0)&&(setn==0))
                {
                        if(add==0)  //上调键
                        {
                                delay(10);
                                if(add==0)
                                {
                                        led1=0;
                                        bltime=0;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add);
                                        switch(setNZn)
                                        {
                                                case 3:
                                                        timerOn=!timerOn;
                                                        write_1602com(er+13);
                                                        if(timerOn==1)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
                                                        else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F');
                                                                write_1602dat('F');
                                                        }
                                                    write_1602com(er+13);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break;
                                                case 2:
                                                        nz_fen++;
                                                        if(nz_fen>=60)
                                                                nz_fen=0;
                                                        write_sfm(10,nz_fen);//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write_1602com(er+1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1:
                                                        nz_shi++;
                                                        if(nz_shi>=24)
                                                                nz_shi=0;
                                                        write_sfm(7,nz_sh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write_1602com(er+8);//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减键dec,各句功能参照'加键'注释---------------
                        if(dec==0)
                        {
                                delay(10);//调延时,消抖动
                                if(dec==0)
                                {
                                        led1=0;
                                        bltime=0;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dec);
                                        switch(setNZn)
                                        {
                                                case 3:
                                                        timerOn=!timerOn;
                                                        write_1602com(er+13);
                                                        if(timerOn==1)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
                                                        else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F');
                                                                write_1602dat('F');
                                                        }
                                                        break;
                                                case 2:
                                                        nz_fen--;
                                                        if(nz_fen<0)
                                                                nz_fen=59;
                                                        write_sfm(10,nz_fen);
                                                        write_1602com(er+1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1:
                                                        nz_shi--;
                                                          if(nz_shi<0)
                                                        nz_shi=23;
                                                        write_sfm(7,nz_shi);
                                                        write_1602com(er+8);//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

//-------------------------------
void init(void)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TH1=0x3C;
        TL1=0xB0;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IT1=1;
        IT0=0;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TR1=0;
}

void alarm(void)
{
        if(shi==nz_shi&&fen==nz_fen&&miao==0&&NZ_sdgb==1)
        {
            TR1=1;
        }
        if(((shi==nz_shi)&&(fen==(nz_fen+1)))||NZ_sdgb==0)//闹钟手动关闭
        {
                TR1=0;
                buzzer=1;
        }
        if((shi==nz_shi)&&(fen>nz_fen))
        {
                TR1=0;
                buzzer=1;
                NZ_sdgb=1;
        }
}

void ZD_baoshi(void)
{
        buzzer=0;
        delay(5);
        buzzer=1;
        bsn++;
        if(bsn==temp_hour)
        {
                bsn=0;
                baoshi=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P1=0xff;
        flag=ReadTemperature()-5;
//        delay(2000);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init();          //调用定时计数器的设置子函数
        led1=0;           //打开LCD的背光电源
    buzzer=0;                 //蜂鸣器长响一次
    delay(100);
    buzzer=1;
//        init_eeprom();
        while(1)  //无限循环下面的语句: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led=led1;
                if(timerOn==1)
                        alarm();        //闹钟输出
                if((fen==0)&&(miao==0))
                {
                        if(shi>12)
                                temp_hour=shi-12;
                        else
                        {
                                if(shi==0)
                                        temp_hour=12;
                                else
                                        temp_hour=shi;
                        }
                        shangyimiao=miao;
                        baoshi=1;
                }
                if(baoshi==1)
                {
                        ZD_baoshi();
                        do
                                keyscan();
                        while(shangyimiao==miao);
                        shangyimiao=miao;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Init_DS18B20();//温度传感器DS18b2初始化子函数,在头文件中
//   flag=ReadTemperature();//将18b2头文件运行返回的函数结果送到变量FLAG中,用于显示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DS1302的读寄存器与写寄存器不一样):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不读取,直接通过日期计算得到
        if((led1==0))
        {
                if(temp_miao!=miao)
                {
                        temp_miao=miao;
                        bltime++;
                }
                if(bltime==10)
                {
                        led1=1;
                        bltime=0;
                }
        }

    if(T_NL_NZ==1)                                                        //显示农历
        {
                uint nian_temp,temp12;
                temp12=nian;
                nian_temp=2000+(temp12&0xF0)*10+temp12&0x0F;
                if((nian_temp%400==0)||((nian_temp%100!=0)&&(nian_temp%4==0)))  //判断是否为闰年
                        p_r=1;
                else
                        p_r=0;
                Conversion(0,nian,yue,ri);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if(p_r==0)
                                write_1602dat(nlp[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else
                                write_1602dat(nlr[a]);
                }

                  write_nl(3,year_moon);//农历 年
                write_nl(6,month_moon);//农历 月
                write_nl(9,day_moon);//农历 日

                do
                        keyscan();
                while(T_NL_NZ==1);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qk[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

        if(T_NL_NZ==2)                                                                //显示闹钟时间,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write_1602dat(NZd[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write_sfm(7,nz_shi);//农历 年
                write_sfm(10,nz_fen);//农历 月
                write_1602com(er+13);
                if(timerOn==1)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 ');
                }
                else
                {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F');
                        write_1602dat('F');
                }

                do
                        keyscan();
                while(T_NL_NZ==2);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qk[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

        else
        {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if(wd)
                {
                        flag=ReadTemperature()-5;
                          write_temp(10,flag);//显示温度,从第二行第1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
                else
                {
                        write_1602com(er+12);
                        for(a=0;a<4;a++)
                        {
                                write_1602dat(tm[a]);
                        }
                }
                  write_sfm(6,miao);//秒,从第二行第8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3,fen);//分,从第二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0,shi);//小时,从第二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9,ri);//日期,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6,yue);//月份,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3,nian);//年,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Conver_week(nian,yue,ri);
                write_week(week);
}

unsigned char count1;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TH1=0x3C;
        TL1=0xB0;
//        TR1=1;
        count1++;
        if(count1==10)
        {
                count1=0;
                buzzer=!buzzer;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有,全靠猜啊?

程序发出来了,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发出来了,看一下

5楼都替你搜索了,先看一下试一试吧

网友D:
看看时钟模块是否接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时钟模块是否接对了

我是直接烧入下载开发板上的,引脚那些都改好了的。但显示就是有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楼都替你搜索了,先看一下试一试吧

仿真图没问题,就是实物下载a2开发板上的时候就有85,而且还不能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图没问题,就是实物下载a2开发板上的时候就有85,而且还不能调。

你说的不能调是指按键可以响应,但是无法保存时间还是调节了不会变化?仿真调时间正常?会不会实物和仿真的接法稍有不同?(就碰到过有人犯这样的错误)上面5楼的链接里就有一个帖子说到STC连接1302驱动不够,需要加上拉电阻的,如果确认I/O口和仿真的一样的接法,试一下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能调是指按键可以响应,但是无法保存时间还是调节了不会变化?仿真调时间正常?会不会实物和仿真 ...

就是程序烧入开发板后,年和日,分钟那三个位置是显示的85,还有温度显示的是乱的。按键可以调,但是把85调走后,又会变成85。

网友E:
试试在这个函数里加入延时,主要原因是程序太快硬件反映不过来。
uint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在这个函数里加入延时,主要原因是程序太快硬件反映不过来。
uint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延时加在这里面哪个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延时加在这里面哪个位置?

uint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_nop_();
                _nop_();
                SCLK=0;
                ACC=ACC>>1;
                _nop_();
                _nop_();
        }
        return (ACC);
}

楼主:
引用 网友E:
uint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RST=1;

好好,我试试,感谢感谢

网友E:
uchar DS1302_Readchar()
{
    uchar dat,i;
    for(i=0;i<8;i++)
    {
        if(IO == 1)
        {
            dat = dat|0x80;
        }
        SCL = 1;
        dat >>= 1;
        SCL = 0;
    }
    IO = 0;//将读1个字节函数最后加上I/O=0即可消除85显示
    return dat;
}
我调试通过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uchar DS1302_Readchar()
{
    uchar dat,i;

你有那个设计万年历的程序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好,我试试,感谢感谢

不用客气,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互联网精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果还是不行就用我调试通过的程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时钟芯片没有设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客气,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互联网精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果还是不行就用我调试通过的程序,希望 ...

ds1302显示正常了,但是ds1802没显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uchar DS1302_Readchar()
{
    uchar dat,i;

这个日期解决了,为什么这个程序蜂鸣器响有问题,声音很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客气,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互联网精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果还是不行就用我调试通过的程序,希望 ...

那个温度显示不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猜我猜不猜。

这个蜂鸣器声音很小是什么问题?

网友G:
一般都是数据类型不匹配,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数据类型不匹配,溢出

温度显示出来为00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硬件是什么模样的?蜂鸣器怎么接的?当初1302是怎么变正常的?你这程序是否和硬件完全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