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测试15w408as的C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
板子上有ch310,二极管,两个4148电容,四个电阻,一个5050rgb灯和开关一个。要求rgb灯能一次显示红黄绿青蓝紫白七种颜色。
初学者一枚,抱拳了老铁们

这是电路板

这是电路板

网友A(2021-10-17):
15w408as只能输出两路pwm,而RGB调光三种灯需要三个pwm。先告诉你思路吧,找到那些颜色的颜色代码,分别转成10进制然后除255得到占空比,写个能输出3路pwm的程序,把七种占空比都输进去,最好自定义一个函数,要哪种光调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