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重要命令代码和引脚表

楼主(2021-06-05):
找了好久,在这个站翻到的,转载过来顺便做一个记录。
https://www点electronicsforu点com/technology-trends/learn-electronics/16x2-lcd-pinout-diagram

翻译了一下,如果有不清楚可以点击前面的超链接看原文件如是翻译错误请指出

重要命令代码
编号16进制LCD 寄存器指令
101清空屏幕显示
202返回首页
304减少光标(向左移动光标)
406增加光标(向右移动光标)
505右移显示
607左移显示
708显示关闭,光标关闭
80A显示关闭,光标打开
90C显示打开,光标关闭
100E显示打开,光标闪烁
110F显示打开,光标闪烁
1210向左移动光标位置
1314向右移动光标位置
1418将整个显示向左移动
151C将整个显示向右移动
1680强制移动光标到第一行开头
17C0强制移动光标到第二行开头
18382 行,5×7 矩阵显示

附上引脚表

引脚编号

功能

名称

1

接地 (0V)

Ground
2

供电; 5V (4.7V – 5.3V)

Vcc

3

对比度调整;最好使用可变电阻器,例如电位器,电位器的输出连接到该引脚,旋转电位器旋钮可调节 LCD 对比度。

Vo / VEE

4低电平选择命令寄存器;
高电平选择数据寄存器
RS (Register Select )
5低电平写入寄存器;
高电平从寄存器读取
Read/write
6下降沿脉冲将数据发送到数据引脚;执行指令需要额外的电压推动,为此使用 EN(启用)信号。
通常,设置EN=0,想要执行指令时,将它设为高 EN=1 几毫秒之后,我们再次使其接地,即 EN=0。
Enable
78位数据引脚DB0
8DB1
9DB2
10DB3
11DB4
12DB5
13DB6
14DB7
15背光VCC (5V)Led+
16背光Ground (0V)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