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烧录器通信端口出现感叹号怎么解决

楼主(2021-06-05):
怎么弄

怎么弄

网友A:
驱动程序不对,装正确的驱动程序就可以。

网友B:
驱动没有安装好,最好找到原来的驱动程序,自动更新的不一定好用。

网友C:
右键点这个有惊叹号的设备,然后按提示更新驱动程序,在你的电脑硬盘里找到驱动程序安装好,就能用了

网友D:
驱动问题,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E:
请查找对应型号的烧录器驱动,并安装,叹号说明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