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817控制继电器模块如何加一个开关

楼主(2021-06-05):
像上面这张图,817的1脚是单片机的IO口,2脚接单片机5V,继电器模块用的是其它电源来供电,求怎么把继电器模块的in口用817加一个开关?继电器模块的VCC和GND不能改动,只动in,就是817的3、4脚和继电器模块的in脚要怎么接?需要什么外部器件呢?

楼主:
继电器是低电平驱动的想办法用817在in和GND之间加个开关

网友A:
817 3脚接GND,4脚接IN,再在4脚接一个200欧左右的电阻到5V.817就可以控制继电器了,但要注意817的驱动功率。要能带的动继电器哦。

网友B:
817输出串一个1k电阻接个NPN三极管的基极与5v之间不就解决了

网友C:
也得看继电器模块是低电平驱动还是高电平驱动才好说啊。
你的PC817输入搞错了,1脚只能接5V,2脚才是接单片机I/O口

网友D:
817的2脚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