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接入机智云平台实现物联网控制

楼主:
首先我先把所需要的东西列出来(stm32f103c8t6系统板一块、esp8266-01S)
一、我们先去机智云的官网上去创建属于自己的机智云

在这里我们选择登录,如果没有账号去注册一个个就行,登陆好了以后
我们选择开发者选项

接着们在选择创建新的产品,这里有我创建建好的(大家可以忽略),

然后创建新的数据点

接下来所需要的就是把代码下载下来,这里我才用的其他平台,然后自己移植工程

生成自己的代码以后,我们就可以基础例程里面移植代码了
我们去挪动一下代码就行,这里我采用的是正点原子的代码,最基本代码,只有一个LED的程序,

把对应的文件添加到基本工程里面,配置好.h的路径,
剩下的时间就是怎么移植的代码了,其实在你下载的源码中有一个PDF的格式,就是教你怎么移植的,

在我们写的串口中断服务函数中接收数据,这个函数可以自己写,也可以移植过去(我采用的是usart2作为上传机智云的串口,而usart1作为调试用)

这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gizTimerMs()函数的移植

由于没有写到头文件中,需要我们自己添加到头文件中去

这里为啥串口设置成9600,定时器3的时钟频率什么是9,7199,
我们的主频是72MHz,经过72分频是1MHz,然后(1+9)/(72000000/(1+7199))S=1ms

定时器2没有用到,写好了在那里放着,准备后面自己调用
定时器2的7200是作者的写错了,代码中已改正;
至此,整个工程移植就成功了。
二、esp8266-01S的烧录固件

点击下载中心

对于ESP8266-01S的烧录具体步骤都在文件中,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网友A(2021-06-30):
可以值得学习收藏了

网友B(2021-08-09):
这个是和手机APP机智云怎么互通

网友C(2022-02-13):
为啥我的机智云不在线呀,

网友D:
请问8266这么配网?

网友E(2022-03-19):
引用 网友D:
请问8266这么配网?

手机机智云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的机智云不在线呀,

第一次需要激活一下

网友F:
卡在连接WiFi模块这了,不知道为啥不行的。串口好像没有显示,手机也连不上,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G:
你好 请问第一次如何激活呢 用的atk esp8266 01s    是让它先进一次soft模式还是复位脚拉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