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佬,单片机的那个复位电路是不是要写一个子程序啊,还是写在主程序里,怎么....

楼主(2021-06-06):
(无正文)

网友A:
复位电路是硬件电路,不需要写程序。

网友B:
要是89C52之类的需要用硬件的复位电路。要是STC15系列的可以不用外置复位电路了。内部已经有复位了。上电自动复位。

网友C:
图示为复位电路,按一下按钮即“复位”。

网友C:
如果需要用程序控制复位,那得有相应的硬件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是硬件电路,不需要写程序。

OKOK谢谢大佬

网友D:
不需要任何的子程序,51单片机上电复位后是直接从0000H开始执行程序的,如果是用汇编,需要一个转移指令用来跳过中断入口部分,免得程序直接进入中断入口造成不可预料的错误

网友E:
复位用硬件

网友F:
有软复位指令,也可以用看门狗做复位检测

网友G:
复位有两种方式:软件复位、硬件复位。
所谓硬件复位,指的是利用RC特性,上电的短时间,电容充电,相当于通路,复位脚置高,当电容满电后,相当于开路,下拉电阻将复位管脚置低,实现复位。
而软件复位,指的是,通过代码控制,实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