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ds12c887做万年历显示在LCD1602上 实物可以仿真不行

楼主(2021-06-06):
我板子用的郭天祥的,LCD屏幕可以直接插在上面,单单驱动LCD显示制定内容是没问题的,现在我在洞洞板上焊接了一个ds12c887时钟模块,想实现万年历加闹钟功能,前几次实验的时候,是正常的,可以通过按键调节时间和设置闹钟,今天把程序仿真了一下,就出现下面这种情况,然后我拿单片机试了一下,刚才还可以计时,但是显示的2047年(我没有设置过这个),然后就变成0/0/0/这样了大佬们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感激不尽,谢谢。

仿真图

仿真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define.h>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 //蜂鸣器函数
{
        beep=0;
        delay(100);
        beep=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液晶
        rs=0;
        lcden=0;
        P0=com;
        delay(3);
        lcden=1;
        delay(3);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向液晶写数据
        rs=1;
        lcden=0;
        P0=date;
        delay(3);
        lcden=1;
        delay(3);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
        uchar num;
        EA=1;                                                 //开总中断
        EX1=1;                                                 //打开外部中断1中断
        IT1=1;                                                 //外部中断1的触发方式选择位  =1为跳边沿触发方式
        flag1=0;
        t0_num=0;
        s1num=0;
        week=1;
        dula=0;//关闭数码管显示
        wela=0;
        lcden=0;
        rd=0;
        /*write_ds(0x0A,0x20);//打开振荡器
        write_ds(0x0B,0x26);//设置24小时模式,数据为二进制格式
        set_time();//éè??é?μ???è?ê±?? */

        write_com(0x38);//1602初始化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写入显示的固定部分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1);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1);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char date)
{//1602刷新时分秒函数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char date)
{//1602刷新年月日函数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week(char we)
{
        write_com(0x80+12);
        switch(we)
        {
                case 1:        write_date('M');delay(5);
                                write_date('O');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case 2: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E');
                                break;
                case 3:        write_date('W');delay(5);
                                write_date('E');delay(5);
                                write_date('D');
                                break;
                case 4: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H');delay(5);
                                write_date('U');
                                break;
                case 5:        write_date('F');delay(5);
                                write_date('R');delay(5);
                                write_date('I');
                                break;
                case 6: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A');delay(5);
                                write_date('T');
                                break;
                case 7: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
}
void keyscan()
{
        if(flag_ri==1)
        {
                if((s1==0)||(s2==0)||(s3==0)||(s4==0))
                {
                        delay(5);
                        if((s1==0)||(s2==0)||(s3==0)||(s4==0))
                        {
                                while(!(s1&&s2&&s3&&s4));
                di();
                                flag_ri=0;//??3y±¨?ˉ±ê??
                        }
                }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if(flag1==1)
                                if(s1num==4)
                                        s1num=1;
                        flag=1;
                        while(!s1);
                        //di();
                        switch(s1num)
                        {
                                case 1: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0+0x40+7);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80+0x40+4);
                                                break;
                                case 4: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 write_com(0x80+9);
                                                break;
                                case 6: write_com(0x80+6);
                                                break;
                                case 7: write_com(0x80+3);
                                                break;
                                case 8: s1num=0;
                                                write_com(0x0c);
                                                flag=0;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write_ds(6,week);
                                                write_ds(7,day);
                                                write_ds(8,month);
                                                write_ds(9,year);
                                                break;
                        }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1);
                        if(s2==0)
                        {
                                while(!s2);
                                //di();
                                switch(s1num)
                                {
                                        case 1: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break;
                                        case 2: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break;
                                        case 3: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week(week);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        day++;
                                                        if(day==32)
                                                                day=1;
                                                        write_nyr(9,day);
                                                        write_com(0x80+9);
                                                        break;
                                        case 6:        month++;
                                                        if(month==13)
                                                                month=1;
                                                        write_nyr(6,month);
                                                        write_com(0x80+6);
                                                        break;
                                        case 7:        year++;
                                                        if(year==100)
                                                                year=0;
                                                        write_nyr(3,year);
                                                        write_com(0x80+3);
                                                        break;
                                }
                        }
                }
                if(s3==0)
                {
                        delay(1);
                        if(s3==0)
                        {
                                while(!s3);
                                //di();
                                switch(s1num)
                                {
                                        case 1: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break;
                                        case 2: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break;
                                        case 3: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week(week);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        day--;
                                                        if(day==0)
                                                                day=31;
                                                        write_nyr(9,day);
                                                        write_com(0x80+9);
                                                        break;
                                        case 6:        month--;
                                                        if(month==0)
                                                                month=12;
                                                        write_nyr(6,month);
                                                        write_com(0x80+6);
                                                        break;
                                        case 7:        year--;
                                                        if(year==-1)
                                                                year=99;
                                                        write_nyr(3,year);
                                                        write_com(0x80+3);
                                                        break;
                                }
                        }
                }
        }
        if(s4==0)//?ì2aS4
        {
                delay(5);
                if(s4==0)
                {
                        flag1=~flag1;
                        while(!s4);
                        //di();
                        s1num=0;
                        if(flag1==0)
                        {
                                flag=0;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 ');
                                write_date(' ');
                                write_com(0x0c);
                                write_ds(1,miao);
                                write_ds(3,fen);
                                write_ds(5,shi);
                        }
                        else
                        {
                                read_alarm();
                                miao=amiao;
                                fen=afen;
                                shi=ashi;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R');
                                write_date('i');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sfm(4,ashi);
                                write_sfm(7,afen);
                                write_sfm(10,amiao);
                        }
                }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rw=0;
        P0=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0,0);
        write_ds(1,0);
        write_ds(2,0);
        write_ds(3,0);
        write_ds(4,0);
        write_ds(5,0);
        write_ds(6,0);
        write_ds(7,0);
        write_ds(8,0);
        write_ds(9,0);
}*/
void read_alarm()
{
        amiao=read_ds(1);
        afen=read_ds(3);
        ashi=read_ds(5);
}
void main()//?÷oˉêy
{
        init();
        while(1)
        {
                keyscan();
                if(flag_ri==1)
                {
                        di();
                        delay(100);
                        di();
                        delay(500);
                }
                if(flag==0&&flag1==0)
                {
                        keyscan();
                        year=read_ds(9);
                        month=read_ds(8);
                        day=read_ds(7);
                        week=read_ds(6);
                        shi=read_ds(4);
                        fen=read_ds(2);
                        miao=read_ds(0);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3,year);
                        write_nyr(6,month);
                        write_nyr(9,day);
                }
        }
}

void exter() interrupt 2
{        uchar c;
        flag_ri=1;
        c=read_ds(0x0c);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s4=P3^6;
sbit rd=P3^7;
sbit beep=P2^3;
sbit dscs=P1^4;
sbit dsas=P1^5;
sbit dsrw=P1^6;
sbit dsds=P1^7;
sbit dsirq=P3^3;
bit flag1,flag_ri;
uchar count,s1num,flag,t0_num;
char miao,shi,fen,year,month,day,week,amiao,afen,ashi;
uchar code table[]=" 20  -  -      ";                                 //15个字符
uchar code table1[]="      :  :  ";                                         //12个字符
void write_ds(uchar,uchar);
void set_alarm(uchar,uchar,uchar);
void read_alarm();
uchar read_ds(uchar);
void set_time();

网友A:
实物和仿真的某些时序是有差异的,你需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网友B:
楼上正解。要解决你的问题必须软硬件都和你一样才好办。

网友C:
仔细分析一下开发板的电路图。有些引脚和其它的模块也有连接。要不就自己焊接一个没有其它部件的板子。这样好分析。也能锻炼一下焊接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分析一下开发板的电路图。有些引脚和其它的模块也有连接。要不就自己焊接一个没有其它部件的板子。这样 ...

我焊了一个最小系统板,以为挺简单的,但是现在问题比较多,复位不起作用,想拿led灯来验证一下板子是否能正常工作,结果,接在p0^0口,程序是让灯不亮,但是灯还是会亮,只是因为接了上拉电阻变暗了点,好像不受程序控制,说实话,不知道怎么检查最小系统板的问题,还在研究。

网友D:
在写时钟程序过程中,得设置初始时间,不然就容易出现在仿真时时钟显示的是0:0:0,而实际在单片机板上实验时时钟显示的初值会随机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写时钟程序过程中,得设置初始时间,不然就容易出现在仿真时时钟显示的是0:0:0,而实际在单片机板上实 ...

嗯嗯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E(2022-10-25):
你的硬件封装大小和PCB可以参考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