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80这款芯片定时器定位微秒是否不准呢,有何办法改善呢

楼主(2021-06-06):
pic18f25k80这款芯片定时器定位微秒是否不准呢。用示波器看定时8us,示波器时10us,但是在与毫秒就比较准。请问有何解决方法,需要微秒也准。

网友A:
定时器定时8uS,示波器显示10uS,这个2uS是定时器的起步价,把这个2uS减去就可以了。mS定时器其实也存在,用示波器看不出来吧了!

网友B:
看看你的系统频率,io口输出也是要占用指令周期的,最小的误差>=系统时钟

网友C:
修改方案吧,需定时us级的基本都是方案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定时8uS,示波器显示10uS,这个2uS是定时器的起步价,把这个2uS减去就可以了。mS定时器其实也存在, ...

我后面又试了一下定时0 定时1us,示波器还是10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方案吧,需定时us级的基本都是方案不够好

主要是用于判断串口是否接收完已帧,因为没有空闲判断。波特率也需要设置为115200,所以只能定us及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