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程序调试问题求解

楼主(2021-06-07):
各位大佬如图所示,求教求教!!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我还要采集温度怎么办呀,温度也出不来,用的是DS18B20传感器。
第一步,按照这个程序走下去,液晶显示屏出现一排黑块。
第二步,屏蔽前面的初始化,液晶显示屏无图案显示。
第三次,屏蔽初始化和定时器,有图案显示

第三步显示结果

第三步显示结果

第三步

第三步

第二步显示结果

第二步显示结果

第二步

第二步

第一步显示结果

第一步显示结果

第一步

第一步

网友A:
18b20的初始化你看下里面是否程序没有走完,另初始化也不需要放在while中,造成一直卡死在那边,其他程序都没办法走完

网友B:
是不是初始化时GPIO对应的端口没初始化好,配置不对引起的吧?你这里给的代码不全不好判断。最好是用到那个GPIO,就对那个GPIO初始化,不要影响其他GPIO配置。如:要将其中一位置1,最好是将该位或上1,这样不会影响其他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b20的初始化你看下里面是否程序没有走完,另初始化也不需要放在while中,造成一直卡死在那边,其他程序都 ...

没有注释DS18B20初始化,这个应该能说明已经初始化成功了,怎么看18B20里面的程序没有走完?感谢大佬解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初始化时GPIO对应的端口没初始化好,配置不对引起的吧?你这里给的代码不全不好判断。最好是用到那个 ...

GPIO对应硬件检查了好几遍,就一个I/O端口

网友C:
5ms中断屏蔽后能显示图案,那么大概率就是你5ms中断里面放了太多执行函数了,这边刚执行完5ms中断,立刻又进入中断了。屏蔽掉电压采集后IC的初始化后显示一排方块,应该是没了初始化IC但是调用了IC相关的参数,导致数据错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5ms中断屏蔽后能显示图案,那么大概率就是你5ms中断里面放了太多执行函数了,这边刚执行完5ms中断,立刻又 ...

没有屏蔽电压采集,就是按照这个程序走下去是一排黑方块,这个是从下面往上看的,我排版有问题。第二步是我屏蔽了其他器件的初始化,就什么都不显示了。第三步是我屏蔽了其他期间的初始化和这个5ms中断,出来了图案。感谢大佬解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