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PROTEUS设计一个C51开发板并且加工成实物,设计串口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

楼主(2021-06-07):
(无正文)

网友A:
仿真成功,不代表电路就是对的,建议先用洞洞板搭一个证实一下,也可以先用EDA类的打个板先试一下,10*10以内的只要5元。还是很方便的。模电我感觉需要学的还很多,上拉电阻具体多大,抗干扰电容的位置,整体功耗,晶振电容的匹配,EMC,三极管的用法,太多了。还是慢慢学吧,找到失败的原因,就进步了。

网友B:
protues仿真成功,并不代表你的整体电路是正确的,所以要仔细检查原理图和电路图

网友B:
proteus仿真成功,不表示电路就是对的,所以需要你仔细核查电路走线

网友C:
做实物还是用AD来设计PCB吧 资料多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