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如何用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6-07):
在proteus里面下载的c8051f020为什么不能烧写程序,求解答,新手

网友A:
Proteus 是仿真工具,可以导入芯片对应的.hex目标程序并运行仿真,但不能将程序烧写进芯片。

网友B:
啥意思?烧写不是用那个s开头的那个软件吗?还有。烧的是16进制的hex文件。在仿真软件里面也是要调用这个文件。你试试找找你的hex文件再用烧录软件烧进板子里咯

网友C:
Proteus绑相应的编译器可生成.HEX文件但不能直接下载到单片机中,需另外的下载工具。

网友D(2022-05-15):
我也在找,目前查到的说法是Silicon没有提供C8051F020芯片的仿真模型,在导入芯片后会显示No simulator model。

网友E:
protues 只需要选择相应的hex 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