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那一段汇编程序看不懂

楼主(2021-06-07):
DQ      EQU     P3.3            ;P3.3定义接口,参考STC89C51数据手册
EX2     EQU     P3.2            ;外部中断0,参考STC89C51数据手册
SEG1    EQU     0ffech          ;数码管1(最右)
SEG2    EQU     0ffedh          ;数码管2
SEG3    EQU     0ffeeh          ;数码管3
SEG4    EQU     0ffefh          ;数码管4(最左)
BYT_DLY EQU     5FH             ;延时函数参数变量
DA_BUF  EQU     40H             ;解码出的数据缓冲区,包括41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H       ;外部中断0入口地址,参考STC89C51数据手册
                LJMP EINT3

                ORG 40H
MAIN:           MOV SP,#60H
                SETB EA
                SETB EX0
                SJMP $;         ;原地踏步,等中断解码

;//中断接收解码模块

EINT3:          CLR EA;//关闭
                MOV R6,#10
SB:             MOV BYT_DLY,#13 ;834uS
                LCALL DELAY     ;调用834微秒延时子程序
                JB DQ,EXIT      ;延时834微秒后判断DQ脚是否出现高电平如果有就退出解码程序
                DJNZ R6, SB     ;重复 10 次,目的是检测在 9000 微秒内如果出现高电平就退出解码程序
;-------------------------------;以上完成对遥控信号 起始码 的 9000 微秒的初始低电平信号的识别!!!!!

                JNB DQ, $;      ;等待,避开 起始码 低电平
                JB DQ,$;        ;避开结果码

;/*;测试按键一次有多少位低电平,不同遥控器不一样*/
;/*;电工电子中心投影遥控器只有32位,这对后边程序参数设置关系重大
;                CLR A
;ADDLOOP:        JNB DQ,$
;               ADD A,#1
  ;              MOV P1,A
   ;             JB DQ,cADD
   ;             sjmp $
;*/

                MOV R7,#16      ;忽略前16位系统识别码 (即地址码)
AAQQ:           JNB DQ,$;       ;通过低电平段
                ;JB DQ,[        DISCUZ_CODE_1        ]nbsp;       ;以下6行代码可以用本行替换,但这样容易出现死机。
                MOV R6,#255
CTN2:           JNB DQ,DER7     ;等待有效低电平到来,避开 结果码 高电平
                MOV BYT_DLY,#3  ;42uS
                ACALL DELAY     ;调用42微秒延时子程序,延时太短,计数器R6不够大,延时太长,会错过最佳检测点
                DJNZ R6,CTN2
                LJMP EXIT       ;防止死机
DER7:           DJNZ R7,AAQQ

                MOV R1,#DA_BUF  ;设定1AH为起始RAM区
                MOV R2,#2       ;接收从DA_BUF到DA_BUF+1的2个内存,用于存放操作码 (即数据码) 和操作反码
PP:             MOV R3,#8       ;每组数据为8位
JJJJ:           JNB DQ,[        DISCUZ_CODE_0        ]nbsp;       ;等待通过数据码的低电平信号,等高电平到来后出去;
                MOV BYT_DLY,#13 ;834uS
                ACALL DELAY     ;高电平开始后用840(560<t<1125,)微秒的时间尺去判断信号此时的高低电平状态
                MOV C,DQ        ;将DQ引脚此时的电平状态0或1存入C中
                JNC UUU         ;如果为0就跳转到UUU
                ;JB DQ,[        DISCUZ_CODE_1        ]nbsp;       ;以下6行代码可以用本行替换,但这样容易出现死机。
                MOV R6,#255
CTN3:           JNB DQ,UUU      ;等待有效低电平到来,避开 结果码 高电平
                MOV BYT_DLY,#3  ;42uS
                ACALL DELAY     ;调用840微秒延时子程序
                DJNZ R6,CTN3
                LJMP EXIT       ;防止死机

UUU:            MOV A,@R1       ;将R1中地址的给A
                RRC A           ;将C中的值0或1移入A中的最低位
                MOV @R1,A       ;将A中的数暂时存放在R1数值的内存中
                DJNZ R3,JJJJ    ;接收满8位换一个内存

                INC R1          ;对R1中的值加1,换下一个RAM
                DJNZ R2,PP      ;接收完8位数据码和8位数据反码,存放在1AH/1BH中

                MOV A,DA_BUF
                CPL A           ;对1AH取反后和1BH比较
                CJNE A,DA_BUF+1,EXIT    ;如果不等表示接收数据发生错误,放弃

                MOV R7,DA_BUF   ;将按键的键值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
                ACALL DISP
;               CLR P1.0        ;蜂鸣器鸣响-嘀嘀嘀-的声音,表示解码成功
  ;              MOV BYT_DLY,#50
  ;              ACALL DELAY
  ;              SETB P1.0       ;蜂鸣器停止
EXIT:           SETB EA
                RETI

;-------------------------延时子程序---------------------------------
;晶振22.1184M

DELAY:   ;误差 0us
    MOV R6,#03H
DL0:
    MOV R5,#89H
    DJNZ R5,$
    DJNZ R6,DL0
    RET

;//数码管显示,数据由R7传入
DISP:          MOV DPTR #LEDMAP
               MOV A,R7
               ANL A,#0FH
               MOVC A,@A+DPTR
               MOV DPTR,#SEG1
               CPL A
               MOVX @DPTR,A

               MOV DPTR,#LEDMAP
                mov a,r7
                swap a
                anl a,#0fh
                movc a,@a+dptr
                mov dptr,#SEG2
                cpl a
                movx @dptr,a

                mov dptr,#SEG3
                mov a,#0ffh
                movx @dptr,a
                mov dptr,#SEG4
                movx @dptr,a
                ret

ledmap: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END

网友A:
要看懂,先要理解数码管显示原理。

网友B:
软件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没有原理图 …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到你……

;//数码管显示,数据由R7传入     数码管静态显示电路 总线方式驱动
DISP:          MOV DPTR #LEDMAP ;指针指向 数码管段码表
               MOV A,R7         ;将数据由R7放入累加器
               ANL A,#0FH       ;清除高 4 位
               MOVC A,@A+DPTR   ;将数码管段码表 转换数据放入累加器
               MOV DPTR,#SEG1   ;指针指向数码管1 0FFECH
               CPL A            ;将 累加器 A中的值按位取反
               MOVX @DPTR,A     ;输出段码

               MOV DPTR,#LEDMAP ;指针指向 数码管段码表
                MOV A,R7        ;将数据由R7放入累加器
                SWAP A          ;累加器 A 中 低四位与高四位内容交换
                ANL A,#0FH      ;清除高 4 位
                MOVC A,@A+DPTR  ;将数码管段码表 转换数据放入累加器
                MOV DPTR,#SEG2  ;指针指向数码管2 0FFEDH
                CPL A           ;将 累加器 A中的值按位取反
                MOVX @DPTR,A    ;输出段码

                MOV DPTR,#SEG3  ;指针指向 数码管3 0FFEEH
                MOV A,#0FFH     ;将数据0FFH 放入累加器  消隐
                MOVX @DPTR,A    ;输出段码
                MOV DPTR,#SEG4  ;指针指向 数码管4 0FFEFH
                MOVX @DPTR,A    ;输出段码
                RET

LEDMAP: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

网友C:
为什么还要汇编?如果纯粹学习,倒是可以研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