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数码管的静态显示方式与动态显示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07):
led数码管的静态显示方式与动态显示方式有什么区别啊,还有uchar data ledwei[6]={0xdf,0xef,0xf7,0xfb,0xfd,0xfe}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括号里边的。

网友A:
{0xdf,0xef,0xf7,0xfb,0xfd,0xfe}这个是断码,属于基础的东东 还是先看下首页的单片机基础教程吧

网友B:
静态显示不会闪烁,动态的可能会闪烁,另外亮度上也是有差别的。大括号里的是字形码

网友C:
静态显示也就是LED常亮方式,需要哪段哪位就直接点亮LED,耗IO资源,相对功耗也大,动态显示说白了就是欺骗眼睛,其实就是轮流切换需要哪位哪段就点亮哪个LED,只是切换时间很快,眼睛看不出来是在切换而已。代码括号后面内容 意思 是指定IO口哪一位是高电平哪一位是低电平的意思,把它换成2进制就看的明明白白了通俗点就是只有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意思。

网友D:
静态的只需要设置好各位置的电平即可显示数字,但是当需要显示多位数字时,引脚数便会太多了没办法用,而动态的通过快速轮流显示各位置的数字实现了用少量的引脚数来显示多位数字,本质上是各位置数字轮流显示,速度很快的时候人眼是看不出来闪烁的

网友E:
静态显示方式是以不变电压或电流的供电,动态显示方式是改变供电电压值或电流值的供电方式,分时供电就是一个常用的方式

网友E:
静态显示方式是不变供电电压或电流的显示方式,而静态显示方式是改变供电电压或电流的显示方式,如分时供电方式

网友E:
大括号里边是6个数的段码,与LED数码管的硬件连接方式及共阴或共阳有关

网友F:
动态显示只能点亮其中1位,利用视觉暂留作用快速扫描。
静态可以同时点亮,大功率数码管一般都用静态,亮度高。

网友G:
静态就是常亮,不需要IO控制也可以,动态就是程序逐行扫描,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程序得出不一样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df,0xef,0xf7,0xfb,0xfd,0xfe}这个是断码,属于基础的东东 还是先看下首页的单片机基础教程吧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网友H:
(1)静态显示方式:静态显示方式是指当显示器显示某一字符时,发光二极管的位选始终被选中。在这种显示方式下,每一个LED数码管显示器都需要一个8位的输出口进行控制。由于单片机本身提供的I/O口有限,实际使用中,通常通过扩展I/O口的形式解决输出口数量不足的问题。
静态显示主要的优点是显示稳定,在发光二极管导通电流一定的情况下显示器的亮度大,系统运行过程中,在需要更新显示内容时,CPU才去执行显示更新子程序,这样既节约了CPU的时间,又提高了CPU的工作效率。其不足之处是占用硬件资源较多,每个LED数码管需要独占8条输出线。随着显示器位数的增加,需要的I/O口线也将增加。

(2)动态显示方式:动态显示方式是指一位一位地轮流点亮每位显示器(称为扫描),即每个数码管的位选被轮流选中,多个数码管公用一组段选,段选数据仅对位选选中的数码管有效。对于每一位显示器来说,每隔一段时间点亮一次。显示器的亮度既与导通电流有关,也与点亮时间和间隔时间的比例有关。通过调整电流和时间参数,可以既保证亮度,又保证显示。若显示器的位数不大于8位,则显示器的公共端只需一个8位I/O口进行动态扫描(称为扫描口),控制每位显示器所显示的字形也需一个8位口(称为段码输出)。

网友I:
静态一般针对单个数码管  ,动态针对多个数码管,解决单片机引脚不够,动态无非就是多个数码管分时显示。  你后边{ }里是位选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