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六位密码锁(源程序,proteus硬件仿真)

楼主(2021-06-07):
电子密码锁使用说明

一、        主要功能:
1.按键设置6位密码,输入密码若密码正确,则锁打开。显示open!
2.密码可以自己修改(6位密码),必须是锁打开时才能改密。为防止误操作,修改密码得输入两次。
3.若密码输入错误次数超过3次,蜂鸣器报警并且锁定键盘。
4.24C02有复位、掉电保存密码功能。
5.液晶屏亮度会随光线自动调整。
6.本设计有红外遥控的功能,可以通过红外遥控器输入密码操作锁的状态(数字键是对应的,C键是重设密码,中间的播放图标的按键是确认,后退箭头的按键是撤销键)
二、按键说明:(主板)
排列方式:1  2  3  A
  4  5  6  B
  7  8  9  C
  *  0  #  D
   ABC无定义、 *号键为取消当前操作、#号键为确认、D键为修改密码
三、调整说明:
1、        灰度调整:当焊接好后液晶屏可能会“无字”。这是调节液晶3脚与地之间的电位器阻值应为1.3k左右,液晶3脚与电源之间的电位器阻值应为8.7k左右。(如果是电阻,那就是1与3脚是1.5k,2与3脚是10k的电阻)
2、        自己焊接的电路,首次使用时输入:131420,对密码进行初始化,当显示:init password,证明密码初始化完成,此时的密码为:000000。然后可以改密了。(如密码忘记就再输入131420初始化,然后密码就是000000了,不要告诉别人哦~~~)
3、        按下 * 键或复位键,可以关锁并退出。
4、        当输入密码错误后,报警并锁定键盘3秒钟。
5、        修改密码:在开锁状态下,再次输入正确的密码并按下 # 键,此时听到两声提示,输入新的六位密码并按 D 键,再重复输入一次新密码并按 D ,会听到两声提示音,表示重设密码成功,内部保存新密码并存储。如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不一样,则重设密码失败。
6、        祝您成功!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CM_Data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1602_rs=P2^7;
//sbit lcd1602_rw=P2^6;
sbit lcd1602_en=P2^6;

sbit Scl=P2^0;                        //24C02串行时钟
sbit Sda=P2^1;                        //24C02串行数据

sbit ALAM = P3^6;                //报警
sbit KEY = P3^2;                //开锁

bit  operation=0;                //操作标志位
bit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
bit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
bit  s3_keydown=0;                //3秒按键标志位
bit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

unsigned char countt0,second;        //t0中断计数器,秒计数器

//解码变量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全局变量
uchar f;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unsigned char code a[]={0xFE,0xFD,0xFB,0xF7};                                                                                         //控盘扫描控制表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line[]        = {"password:       "};
unsigned char code name[]                  = {"===Coded Lock==="};                                                                                                //显示名称
unsigned char code Correct[]         = {"     correct    "};                                                                                         //输入正确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           = {"      error     "};                                                                                          //输入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 codepass[]        = {"      pass      "};
unsigned char code LockOpen[]        = {"      open      "};                                                                                                //OPEN
unsigned char code SetNew[]         = {"SetNewWordEnable"};
unsigned char code Input[]           = {"input:          "};                                                                                                //INPUT
unsigned char code ResetOK[]         = {"ResetPasswordOK "};
unsigned char code initword[]        = {"Init password..."};
unsigned char code Er_try[]                = {"error,try again!"};
unsigned char code again[]                = {"input again     "};

unsigned char InputData[6];                                                                                                    //输入密码暂存区
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6]={1,3,1,4,2,0};                                                                                                    //当前密码值
unsigned char TempPassword[6];
unsigned char N=0;                                //密码输入位数记数
unsigned char ErrorCont;                        //错误次数计数
unsigned char CorrectCont;                        //正确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ReInputCont;                         //重新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6]={0,0,0,0,0,0};

//=====================5ms延时==============================
void Delay5Ms()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24C02========================================================
//=============================================================================================

void mDelay(uint t) //延时
{
        uchar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void Nop()                  //空操作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起始条件*/

void Start(void)
{
         Sda=1;
         Scl=1;
         Nop();
         Sda=0;
         Nop();
}

/*停止条件*/
void Stop(void)
{
         Sda=0;
         Scl=1;
         Nop();
         Sda=1;
         Nop();
}

/*应答位*/
void Ack(void)
{
        Sda=0;
        Nop();
        Scl=1;
        Nop();
        Scl=0;
}

/*反向应答位*/
void NoAck(void)
{
         Sda=1;
         Nop();
         Scl=1;
         Nop();
         Scl=0;
}

/*发送数据子程序,Data为要求发送的数据*/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Nop();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读一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uchar Rea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Nop();
        Scl=1;
        Nop();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void 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end(*(PData+i));
  Ack();
  Stop();
  mDelay(20);
  }
}

void 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
//=======================================LCD1602====================================================
//==================================================================================================

#define yi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写指令---------------------------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lcd1602_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写数据-----------------------------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lcd1602_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
//========================================================================================
//=========================================================================================

//==============将按键值编码为数值=========================
unsigned char coding(unsigned char hh)
{
        unsigned char k;

                switch(hh)
                {
                        case (0): k=1;break;
                        case (1): k=2;break;
                        case (2): k=3;break;
                        case (3): k='A';break;
                        case (4): k=4;break;
                        case (5): k=5;break;
                        case (6): k=6;break;
                        case (7): k='B';break;
                        case (8): k=7;break;
                        case (9): k=8;break;
                        case (10): k=9;break;
                        case (11): k='C';break;
                        case (12): k='*';break;
                        case (13): k=0;break;
                        case (14): k='#';break;
                        case (15): k='D';break;
                }

        return(k);
}

unsigned char KeyMemory;

//按键行定义
sbit KeyLine_1        =        P1^7;
sbit KeyLine_2        =        P1^5;
sbit KeyLine_3        =        P1^3;
sbit KeyLine_4        =        P1^1;
//按键列定义
sbit Keylist_1        =        P1^0;
sbit Keylist_2        =        P1^2;
sbit Keylist_3        =        P1^4;
sbit Keylist_4        =        P1^6;
void KeyOut(unsigned char i)
{
        KeyLine_1 = 1;
        KeyLine_2 = 1;
        KeyLine_3 = 1;
        KeyLine_4 = 1;
        switch(i)
        {
                case 0: KeyLine_1 = 0; break;
                case 1: KeyLine_2 = 0; break;
                case 2: KeyLine_3 = 0; break;
                case 3: KeyLine_4 = 0; break;
        }
}

unsigned char KeyIn(unsigned char i)
{
        static unsigned char a=1;
        switch(i)
        {
                case 0: a=Keylist_1; break;
                case 1: a=Keylist_2; break;
                case 2: a=Keylist_3; break;
                case 3: a=Keylist_4; break;
        }
        return a;
}
//========================================================================
// 函数: u8 update_key(void)
// 应用: key=u8 update_key();
// 描述: 扫描并返回按下的按键值,
// 参数:
// 返回: 按下的键值,0-15;无按下返回0xff;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unsigned char keynum(void)
{
        unsigned char key_rt=0xff;//按键返回值
        unsigned char i, j;
        for(i = 0; i < 4; i++)             //i是输出口,依次置高电平
        {
                KeyOut(i);
                for(j = 0; j < 4; j++)            //j是输入口,当键按下时导通被置为高电平  //在1路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输入扫描,并储存
                {
                        if(KeyIn(j) == 0)                //如果有按键按下
                        {
                                Delay5Ms();
                                Delay5Ms();
                                if(KeyIn(j) == 0)                //如果有按键按下
                                {
                                        KeyMemory=(1<<i)*16+(1<<j);
                                }
                        }
                        while(KeyIn(j) == 0);        //松手检测,假如有按键按下则等待,没有按下或松开则通过
                }
        }
        for(i = 0; i < 4; i++)
        {
                if((KeyMemory/16)>>i==0x01)
                {
                        for(j = 0; j < 4; j++)
                        {
                                if((KeyMemory%16)>>j==0x01)
                                {
                                        KeyMemory=0;
                                        key_rt=i*4+j;
                                }
                        }
                }
        }
        return key_rt;
}

//=======================一声提示音,表示有效输入========================
void OneAlam()
{
        ALAM=0;
        Delay5Ms();
    ALAM=1;
}

//========================二声提示音,表示操作成功========================
void TwoAlam()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三声提示音,表示错误========================
void ThreeAlam()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显示提示输入=========================
void DisplayChar()
{
        unsigned char i;
        if(pass==1)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LockOpen[i]);
                }
        }
        else
        {
                if(N==0)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i]);
                        }
                }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i]);
                        }
                }
        }
}

//========================重置密码==================================================
//==================================================================================
void ResetPasswor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f(pass==0)
        {
                pass=0;
                DisplayChar();
                ThreeAlam();
        }
        else
        {
            if(ReInputEn==1)
                {
                        if(N==6)
                        {
                                ReInputCont++;
                                if(ReInputCont==2)
                                {
                                        for(i=0;i<6;)
                                        {
                                                if(TempPassword[i]==InputData[i])        //将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作对比
                                                        i++;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
                                                        ThreeAlam();                        //错误提示
                                                        pass=0;
                                                        ReInputEn=0;                        //关闭重置功能,
                                                        ReInputCont=0;
                                                        DisplayChar();
                                                        break;
                                                }
                                        }
                                        if(i==6)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ResetOK[j]);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WrToROM(TempPassword,0,6);                //将新密码写入24C02存储
                                                ReInputEn=0;
                                        }
                                        ReInputCont=0;
                                        CorrectCont=0;
                                }
                                else
                                {
                                        OneAlam();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gain[j]);
                                        }
                                        for(i=0;i<6;i++)
                                        {
                                                TempPassword[i]=InputData[i];                //将第一次输入的数据暂存起来
                                        }
                                }

                        N=0;                                                //输入数据位数计数器清零
                   }
            }
        }

}

//=======================输入密码错误超过三过,报警并锁死键盘======================
void Alam_KeyUnable()
{
        P1=0x00;
        {
                ALAM=~ALAM;
                Delay5Ms();
        }
}

//=======================取消所有操作============================================
void Cancel()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j]);
        }
        TwoAlam();                                //提示音
        for(i=0;i<6;i++)
        {
                InputData[i]=0;
        }
        KEY=1;                                        //关闭锁
        ALAM=1;                                        //报警关
        operation=0;                        //操作标志位清零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清零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清零
        CorrectCont=0;                        //密码正确输入次数清零
        ReInputCont=0;                        //重置密码输入次数清零
        s3_keydown=0;
        key_disable=0;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确认键,并通过相应标志位执行相应功能===============================
void Ensure()
{
        unsigned char i,j;
        RdFromROM(CurrentPassword,0,6);                                         //从24C02里读出存储密码
    if(N==6)
        {
            if(ReInputEn==0)                                                        //重置密码功能未开启
                {
                        for(i=0;i<6;)
                           {
                                if(CurrentPassword[i]==InputData[i])
                                {
                                        i++;
                                }
                                else
                                {
                                        i=7;
                                        ErrorCont++;
                                        if(ErrorCont>=3&&KEY==1)                        //错误输入计数达三次时,报警并锁定键盘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i]);
                                                }
                                                Alam_KeyUnable();
                                                TR0=1;                                //开启定时
                                                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
                                                pass=0;
                                                break;
                                        }
                                }
                        }

                        if(i==6)
                        {
                                CorrectCont++;
                                if(CorrectCont==1)                                //正确输入计数,当只有一次正确输入时,开锁,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LockOpen[j]);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音
                                        ErrorCont=0;
                                        KEY=0;                                                                                        //开锁
                                        pass=1;                                                                                        //置正确标志位
                                        TR0=1;                                                                                        //开启定时
                                        for(j=0;j<6;j++)                                                                //将输入清除
                                        {
                                                InputData[i]=0;
                                        }
                                }
                                else                                                                                                //当两次正确输入时,开启重置密码功能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etNew[j]);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ReInputEn=1;                                                                        //允许重置密码输入
                                        CorrectCont=0;                                                                        //正确计数器清零
                                }
                          }

                        else                        //=========================当第一次使用或忘记密码时可以用131420对其密码初始化============
                        {
                                if((InputData[0]==1)&&(InputData[1]==3)&&(InputData[2]==1)&&(InputData[3]==4)&&(InputData[4]==2)&&(InputData[5]==0))
                                   {
                                        WrToROM(initpassword,0,6);                                 //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initword[j]);
                                        }
                                        TwoAlam();
                                        Delay400Ms();
                                        TwoAlam();
                                        N=0;
                                }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
                }

                else                                                                                        //当已经开启重置密码功能时,而按下开锁键,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_try[j]);
                        }
                        ThreeAlam();
                }
        }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N=0;                                                                                                    //将输入数据计数器清零,为下一次输入作准备

        operation=1;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NUM;
        unsigned char i,j;
         P1=0xFF;
        EA=1;
        TMOD=0x11;
        IT1=1;//下降沿有效
        EX1=1;//外部中断1开

        TH0=0;//T0赋初值
        TL0=0;
        TR0=0;//t0开始计时
         TL1=0xB0;
         TH1=0x3C;
         ET1=1;
         TR1=0;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d_init();         //LCD初始化
        write_1602com(yi);//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name[i]);//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i]);//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write_1602com(er+9);        //设置光标位置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N=0;                                                                                                    //初始化数据输入位数
         while(1)
         {

                if(key_disable==1)
                        Alam_KeyUnable();
                else
                        ALAM=1;                                                                //关报警

                KEY=keynum();
                if(KEY!=0xff||IrOK==1)
                {

                        if(key_disable==1)
                        {
                                second=0;
                        }
                        else
                        {
                                NUM=coding(KEY);
                                {
                                        switch(NUM)
                                        {
                                                case ('A'):         ;                                         break;
                                                case ('B'):                ;                                     break;
                                                case ('C'):         ;                                         break;
                                                case ('D'): ResetPassword();                break;      //重新设置密码
                                                case ('*'): Cancel();                                break;      //取消当前输入
                                                case ('#'): Ensure();                                 break;           //确认键,
                                                default: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Input[i]);
                                                        }
                                                    operation=0;
                                                        if(N<6)                                                           //当输入的密码少于6位时,接受输入并保存,大于6位时则无效。
                                                        {
                                                                OneAlam();                                                                //按键提示音
                                                                 for(j=0;j<=N;j++)
                                                                {
                                                                        write_1602com(er+6+j);
                                                                        write_1602dat('*');
                                                                }
                                                                InputData[N]=NUM;
                                                                N++;
                                                        }
                                                        else                                                                                //输入数据位数大于6后,忽略输入
                                                        {
                                                                N=6;
                                                                 break;
                                                        }
                                                }
                                        }
                                }
                        }
                 }
        }
}

proteus硬件仿真,功能介绍和源程序在链接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