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roteus的电路仿真"LEDMPX.DLL" not found.

楼主(2021-06-07):
我用proteus做电路仿真,出现下面情况该怎么办?电路图画好后仿真开始运行就出现了错误(本人新手,刚刚下载软件,求大佬帮忙!!)PROSPICE 8.04.00 (Build 21720) (C) Labcenter Electronics 1993-2017.External model DLL "LEDMPX.DLL" not found. GLE=0x0000007E.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网友A:
查Proteus 8 Professional\DATA\MODELS下有没有LEDMPX.DLL

网友B(2023-03-20):
引用 网友A:
查Proteus 8 Professional\DATA\MODELS下有没有LEDMPX.DLL

没明白

网友C(2025-10-12):
引用 网友A:
查Proteus 8 Professional\DATA\MODELS下有没有LEDMPX.DLL

有LEDMPX.DLL,还是报错,软件里“系统”-“仿真器设置”的库路径也是对的。最后还是卸载重新安装解决的。

网友D:
文件命名与保存路径有中文吗?有的不能用中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