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相关求助

楼主:
拟用DS1302+LCD1602实现电子时钟,实现显示时间功能,下一步准备增加整点报时(蜂鸣器),闹钟功能。但第一步功能实现出现问题
以下程序根据资料提供的完整代码,手打入keil,编译生成hex文件,放在proteus仿真。
问题概述:程序编译没有报错和报警,也可以仿真,但在LCD1602上不能显示时间

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_RST = P1^2;     //DS1302复位线引脚
sbit T_CLK = P1^3;
sbit T_IO = P1^4;
sbit RS=P1^7;
sbit RW=P1^6;
sbit EN=P1^5;
sbit key0=P3^0;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2;
sbit ACC7 =ACC^7;
sbit ACC0 =ACC^0;

uchar datechar[]={"DATE:"};
uchar timechar[]={"TIME:"};
uchar datebuffer[8]={0,0,0x2d,0,0,0x2d,0,0};
uchar timebuffer[8]={0,0,0x3a,0,0,0x3a,0,0};
uchar data ttime[3]={0x00,0x00,0x00};
uchar data tdata[3]={0x00,0x00,0x00};
                                                  //程序开始
void WriteB(uchar ucDa)
{
     uchar i;
     ACC = ucDa;
         for(i=8;i>0;i--)
         {
              T_IO = ACC0;
                  T_CLK = 1;
                  T_CLK = 0;
                  ACC = ACC >> 1;
         }
}

uchar ReadB(void)
{
     uchar i;
         for(i=8;i>0;i--)
         {
              ACC = ACC >>1;
                  ACC7 = T_IO;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ACC);
}

void v_W1302(uchar ucAddr,uchar ucDa)
{
     T_RST = 0;
         T_CLK = 0;
         nop_();
          _nop_();
         T_RST = 1;
         nop_();
         _nop_();
         WriteB(ucAddr);
         WriteB(ucDa);
         T_CLK = 1;
         T_RST = 0;
}

uchar uc_R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0;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WriteB(ucAddr);
         ucDa = ReadB();
         T_CLK = 1;
         T_RST =0;
return(ucDa);
}

//LCD查询忙函数
void fbusy()
{
     P2 = 0xff;
         RS = 0;
         RW = 1;
         EN = 1;
         EN = 0;
         while((P2&0x80))
         {
               EN = 0;
                   EN = 1;
         }
}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wc51r(uchar  j)
{
     fbusy();
         EN = 0;
         RS = 0;
         RW = 0;
         EN = 1;
         P2 = j;
         EN = 0;
}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wc51ddr(uchar   j)
{
     fbusy();
         EN = 0;
         RS = 1;
         RW = 0;
         EN = 1;
         P2 = j;
         EN = 0;
}

void init()
{
     wc51r(0x01);
         wc51r(0x38);
         wc51r(0x0c);
         wc51r(0x06);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i)
{
     uint y,j;
         for (j=0;j<i;j++)
         {
              for (y=0;y<0xff;y++)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set;
         uchar data temp;
         SP=0X50;
         delay(10);
         init();
         wc51r(0x80);
         for (i=0;i<5;i++) wc51ddr(datechar[ i]);
         wc51r(0xc0);
         for (i=0;i<5;i++) wc51ddr(timechar[ i]);
         while(1)
         {
              P3=0XFF;
                  if(key0==0)
                  {
                       delay(10);
                           if(key0==0)
                           {
                                while(key0==0);
                                        set++;
                                        if(set==6) set=0;
                           }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while (key1==0);
                                        switch(set)
                                        {
                                             case 1:
                                                 tdata[0]++;
                                                 if(tdata[0]==100) tdata[0]=0;
                                                 temp=(tdata[0]/10)*16+tdata[0]%10;
                                                 v_W1302(0x8e,0);
                                                 v_W1302(0x8c,temp);
                                                 v_W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tdata[1]++;
                                                 if(tdata[1]==13) tdata[1]=1;
                                                 temp=(tdata[1]/10)*16+tdata[1]%10;
                                                 v_W1302(0x8e,0);
                                                 v_W1302(0x88,temp);
                                                 v_W1302(0x8e,0x80);
                                                 break;

                                                 case 3:
                                                 tdata[2]++;
                                                 if(tdata[2]==32) tdata[2]=1;
                                                 temp=(tdata[2]/10)*16+tdata[2]%10;
                                                 v_W1302(0x8e,0);
                                                 v_W1302(0x86,temp);
                                                 v_W1302(0x8e,0x80);
                                                 break;

                                                 case 4:
                                                 ttime[2]++;
                                                 if(ttime[2]==24) ttime[2]=0;
                                                 temp=(ttime[2]/10)*16+ttime[0]%10;
                                                 v_W1302(0x8e,0);
                                                 v_W1302(0x84,temp);
                                                 v_W1302(0x8e,0x80);
                                                 break;

                                                 case 5:
                                                 ttime[1]++;
                                                 if(ttime[1]==60) ttime[1]=0;
                                                 temp=(ttime[2]/10)*16+ttime[0]%10;
                                                 v_W1302(0x8e,0);
                                                 v_W1302(0x84,temp);
                                                 v_W1302(0x8e,0x80);
                                                 break;
                                        }
                           }
                  }
                  if(key2==0)
                  {
                       delay(10);
                           if (key2==0)
                           {
                                while (key2==0);
                                        switch(set)
                                        {
                                             case 1:
                                                 tdata[0]--;
                                                 if (tdata[0]==0xff)  tdata[0]=99;
                                                 temp=(tdata[0]/10)*16+tdata[0]%10;
                                                 v_W1302(0x8e,0);
                                                 v_W1302(0x8c,temp);
                                                 v_W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tdata[1]--;
                                                 if (tdata[1]==0x00)  tdata[1]=12;
                                                 temp=(tdata[1]/10)*16+tdata[1]%10;
                                                 v_W1302(0x8e,0);
                                                 v_W1302(0x88,temp);
                                                 v_W1302(0x8e,0x80);
                                                 break;

                                                 case 3:
                                                 tdata[2]--;
                                                 if (tdata[2]==0x00)  tdata[2]=31;
                                                 temp=(tdata[2]/10)*16+tdata[2]%10;
                                                 v_W1302(0x8e,0);
                                                 v_W1302(0x86,temp);
                                                 v_W1302(0x8e,0x80);
                                                 break;

                                                 case 4:
                                                 ttime[2]--;
                                                 if (ttime[2]==0xff) ttime[2]=23;
                                                 temp=(ttime[2]/10)*16+ttime[2]%10;
                                                 v_W1302(0x8e,0);
                                                 v_W1302(0x84,temp);
                                                 v_W1302(0x8e,0x80);
                                                 break;

                                                 case 5:
                                                 ttime[1]--;
                                                 if (ttime[1]==0xff) ttime[1]=59;
                                                 temp=(ttime[1]/10)*16+ttime[1]%10;
                                                 v_W1302(0x8e,0);
                                                 v_W1302(0x82,temp);
                                                 v_W1302(0x8e,0x80);
                                                 break;
                                        }
                           }
                  }
                  temp=uc_R1302(0x8d);
                  tdata[0]=(temp/16)*10+temp%16;
          datebuffer[0]=0x30+temp/16;
                  datebuffer[1]=0x30+temp%16;

                  temp=uc_R1302(0x89);
                  tdata[1]=(temp/16)*10+temp%16;
                  datebuffer[3]=0x30+temp/16;
                  datebuffer[4]=0x30+temp%16;

                  temp=uc_R1302(0x87);
                  tdata[2]=(temp/16)*10+temp%16;
                  datebuffer[6]=0x30+temp/16;
                  datebuffer[7]=0x30+temp%16;

                  temp=uc_R1302(0x85);
                  temp=temp&0x7f;
                  ttime[2]=(temp/16)*10+temp%16;
                  timebuffer[0]=0x30+temp/16;
                  timebuffer[1]=0x30+temp%16;

                  temp=uc_R1302(0x83);
                  ttime[1]=(temp/16)*10+temp%16;
                  timebuffer[3]=0x30+temp/16;
                  timebuffer[4]=0x30+temp%16;

                  temp=uc_R1302(0x81);
                  temp=temp&0x7f;
                  ttime[0]=(temp/16)*10+temp%16;
                  timebuffer[6]=0x30+temp/16;
                  timebuffer[7]=0x30+temp%16;

                  wc51r(0x86);
                  for (i=0;i<8;i++) wc51ddr(datebuffer[ i]);

                  wc51r(0xc6);
                  for (i=0;i<8;i++) wc51ddr(timebuffer[ i]);
         }
}

proteus仿真:

仿真时LCD无显示,向大家求助

网友A(2021-06-07):
本坛搜索一下有相关成品,除了应付师傅一般都直接上真的而不是仿真。

网友B:
我这仿真没问题啊!是否总线定义出问题了?

网友C:
数据线那八位你都没加上网络标号

网友D:
你试一下把液晶中检测“忙”的语句去掉,我之前用1602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为什么去掉检测“忙”的语句就好了。

网友E:
实物都好使了还要啥仿真。有些教育方式真的有些倒退。我就不信那个公司会不看实物,先看看仿真的。

网友F:
1602的VEE也就是V0应该接一个10K的电位器用来调节液晶对比度,不然就是液晶显示也看不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