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ULN2003步进电机驱动 源程序

楼主(2021-06-08):
一、本次使用的硬件
开发板:stm32f103c8t6核心板
电机:ULN2003 步进电机扩展板+普通42电机

二、简单原理及代码
1.原理
四相步进电机有两种运行方式 1.四相四拍;2.四相八拍。

拍数
指电机转过一个齿距角所需脉冲数,通俗的来讲拍数指的是步进电机运行时每转一个齿距所需的脉冲数。以四相电机为例,有四相单四拍运行方式即A-B-C-D-A,有四相四拍运行方式即AB-BC-CD-DA-AB,有四相八拍运行方式即 A-AB-B-BC-C-CD-D-DA-A。

转动
给四个管脚一定频率的脉冲即可使其转动,脉冲频率越快,转动越快。反之转动越慢,脉冲次数越多,转动角度越大。

实现方式
使用最简单的延时控制脉冲,将数据放在数组内通过for循环发给驱动模块。不使用定时器或者复杂的计算,能实现短时间内将电机驱动起来。

2.主要函数
main.c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otor.h"
//IN4: PB9  d
//IN3: PB8  c
//IN2: PB7  b
//IN1: PB6  a
int main(void)
{
        Moto_Init();                                   //电机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while(1)
        {
         Motor_Ctrl_Direction_Angle(1,180);//正转180度
         delay_ms(500);
         Motor_Ctrl_Direction_Angle(0,90);//反转90度
        }
}
简单的执行正转180度,然后反转90度。中间的delay_ms()按需要修改,但是注意如果delay_ms()太短可能出现卡顿现象。因为执行上一个转动角度的任务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要合理修改。

motor.c

#include "motor.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short phasecw[4] ={0x0200,0x0100,0x0080,0x0040};// D-C-B-A   反转
unsigned short phaseccw[4]={0x0040,0x0080,0x0100,0x0200};// A-B-C-D   正转
/***************************************************/
//           电机模块与单片机连接引脚
//IN4: PB9  d
//IN3: PB8  c
//IN2: PB7  b
//IN1: PB6  a
void Mot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引脚按着INT1顺序接就行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Pin_9 );
}
引脚初始化的函数,可以按照自己所需使用的引脚进行修改。

void MotoRcw(void)  //反转
{
    int  i;

    for(i=0;i<4;i++)
    {
        GPIO_Write(GPIOB,phasecw[ i]);
        delay_ms(3);
    }
}
正转函数,修改 delay_ms()即可以改变转动速度,反转函数依然同样操作。

void Motor_Ctrl_Direction_Angle(int direction, int angle)
{
        u16 j;
        if(direction == 1)
        {
                for(j=0;j<64*angle/45;j++)
                {
                        MotoRccw();//正转
                }
                 MotorStop();//停止
  }
        else
        {
                for(j=0;j<64*angle/45;j++)
                {
                        MotoRcw();//反转
                }
                 MotorStop();//停止
        }
}
控制电机转动角度函数
direction为方向变量,输入1为正转,0为反转。
angle为角度变量,可为0-360具有实际意义。
**注意:

j<64*angle/45
这一句是转动一度的数学公式,是根据这个步进电机本身的转子数计算出来的.

程序:

网友A(2021-08-10):
怎样控制它停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控制它停止呢

void MotorStop(void) //停止
{
    GPIO_Write(GPIOB,0x0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控制它停止呢

源代码里面有一个停止函数

网友B: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希望继续分享好的成果!

网友C:
有原理图嘛

网友D(2022-03-05):
怎么调节转动的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