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单片机暂停在某个位置的问题

楼主(2021-06-08):
除了使用中断,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单片机程序暂停在某个位置,当对应引脚电平发生变化后,再从暂停位置继续执行

网友A:
可以通过引脚电平变化,引发外中断进而让单片机程序暂停在某个位置。

网友B:
while(key==1);

就这一条就可以了。没有按键时key高电平,则一直空转,有键下时,key=0,则跳出空转。

网友C:
循环等待判断引脚高或低时跳出循环体,从暂停位置继续执行

网友D:
循环等待。

网友E:
单片机的运行,是不可能停止在程序的某一个位置。 除非是设定了一个死循环的节点,然后调节满足时,跳出这个死循环。 从而实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F:
  if(key==0)// 设置一个按键  按下按键一秒内松手就会暂停 再按 一次就继续运行了
         {
                 delay100ms(10);
                while(key);
                while(!key);

         }

网友G:
可以设置标志位,如while(flag)

网友H:
循迹 避障 遥控小车

网友I:
循环。使用跳出就可以了

网友J:
以该引脚的电平作为循环条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