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义的变量默认是存在哪个区域的?

楼主(2021-06-08):
数据区包含data、idata、bdata、xdata等,定义变量时,加上这几个存储区域类型关键字,就能指定变量存储的位置,那么如果不指定,其默认是放在哪里的呢?
如,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x;  这里的x ,默认是放到哪个区域的?
如,定义一个局部变量unsigned char x; 这里的x,又默认是放到哪个区域的?

网友A:
这个是由储存模式决定的

网友B:
数据空间又分为内部数据空间(IRAM)和外部数据空间(XRAM),他们的大小和访问速度有很大区别。用data、bdata、idata、pdata、xdata修饰变量时,会导致变量存在不同的数据空间中,从而导致访问速度的差异。

网友C:
默认当然是存在内存里,反正不在flash里,全局变量存在编译器定义的静态存储区,局部变量在栈里面

网友D:
如,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x;  这里的x ,默认是放到哪个区域的?
DATA
如,定义一个局部变量unsigned char x; 这里的x,又默认是放到哪个区域的?
寄存器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Ex;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x;  //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for(x=0;x<150;x++)
        {
                ;
        }
}

void main()
{
        Ex =1;
        delay();

}

C51 COMPILER V9.52.0.0   TEST001                                                           06/08/2021 16:36:51 PAGE 1

C51 COMPILER V9.52.0.0, COMPILATION OF MODULE TEST001
OBJECT MODULE PLACED IN Test001.OBJ
COMPILER INVOKED BY: C:\Keil\C51\BIN\C51.EXE Test001.c BROWSE DEBUG OBJECTEXTEND CODE SYMBOLS TABS(2)

line level    source

   1          #include "reg51.h"
   2
   3
   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6
   7          unsigned char Ex;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8
   9          void delay()
  10          {
  11   1        unsigned char x;  //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12   1        for(x=0;x<150;x++)
  13   1        {
  14   2          ;
  15   2        }
  16   1      }
  17
  18          void main()
  19          {
  20   1        Ex =1;
  21   1        delay();
  22   1
  23   1      }
C51 COMPILER V9.52.0.0   TEST001                                                           06/08/2021 16:36:51 PAGE 2

ASSEMBLY LISTING OF GENERATED OBJECT CODE

             ; FUNCTION delay (BEGIN)
                                           ; SOURCE LINE # 9
                                           ; SOURCE LINE # 10
                                           ; SOURCE LINE # 12
;---- Variable 'x'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0000 E4                CLR     A
0001 FF                MOV     R7,A
0002         ?C0001:
                                           ; SOURCE LINE # 13
                                           ; SOURCE LINE # 15
0002 0F                INC     R7
0003 BF96FC            CJNE    R7,#096H,?C0001
                                           ; SOURCE LINE # 16
0006         ?C0004:
0006 22                RET
             ; FUNCTION delay (END)

             ; FUNCTION main (BEGIN)
                                           ; SOURCE LINE # 18
                                           ; SOURCE LINE # 19
                                           ; SOURCE LINE # 20
0000 750001      R     MOV     Ex,#01H
                                           ; SOURCE LINE # 21
0003 020000      R     LJMP    delay
             ; FUNCTION main (END)

C51 COMPILER V9.52.0.0   TEST001                                                           06/08/2021 16:36:51 PAGE 3

NAME                                    CLASS   MSPACE  TYPE    OFFSET  SIZE
====                                    =====   ======  ====    ======  ====

delay. . . . . . . . . . . . . . . . .  PUBLIC   CODE   PROC     0000H  -----
  x. . . . . . . . . . . . . . . . . .  * REG *  DATA   U_CHAR   0007H  1
main . . . . . . . . . . . . . . . . .  PUBLIC   CODE   PROC     0000H  -----
Ex . . . . . . . . . . . . . . . . . .  PUBLIC   DATA   U_CHAR   0000H  1

MODULE INFORMATION:   STATIC OVERLAYABLE
   CODE SIZE        =     13    ----
   CONSTANT SIZE    =   ----    ----
   XDATA SIZE       =   ----    ----
   PDATA SIZE       =   ----    ----
   DATA SIZE        =      1    ----
   IDATA SIZE       =   ----    ----
   BIT SIZE         =   ----    ----
END OF MODULE INFORMATION.

C51 COMPILATIO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x;  这里的x ,默认是放到哪个区域的?
DATA
如,定义一个局部变量u ...

谢谢,后面的汇编看不懂,但后面的存储区域分配基本看明白了,相当于不管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都是默认放在data区,因为data区包含了寄存器组和bdata区,其中局部变量特别放到了寄存器组里面。

网友E: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放有堆和栈的区分.即使局部变量,如果加上static也相当于一个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