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充电芯片IP5306发热大 电量显示不正确 输出电压4.7,输出电流0.7A

楼主:
就像标题所说,我自己画的板子,基本都是插件,在使用usb输出的时候发热巨大,芯片烫手,我整个正面都铺了GND的铜,整片板子都温热了,而且输出的电压只有4.7,电流只有0.7A,不接负载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为5.05,并且电量显示不正确,具体表现就是充电的时候是三个灯亮,拔掉输入,接上手机就成了两个灯亮了,下面是原理图和pcb图,pcb图为了方便你们看,我把铺铜去掉了

网友A(2021-06-08):
IP5306这个芯片有定制型,你换一个试试,我以前也遇到你现在的问题,换个新品就好了。电感最低规格CD54

网友A:
其次你的VCC,VOUT线太细了,你要么铺铜,要么设置线宽为1mm,线太细压降太大,其次也带不了2A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次你的VCC,VOUT线太细了,你要么铺铜,要么设置线宽为1mm,线太细压降太大,其次也带不了2A电流。

我芯片用的应该就是最普通的型号,铺铜我正面铺的是gnd,如果要铺VCC的话是要铺在背面吗?这样不会有很大的电容吗?最后,谢谢大佬!

网友A:
你把VCC与VOUT的线宽改为1mm试试,可以不铺铜。

网友C:
LED 的正确显示应该是这样的: 充满电 - 所有四个 LED 都亮着; 其他充电级别应该有一个 LED 闪烁。 如果移除输入,并且只有两个 LED 亮起,则表示充电水平为 25% 至 50%。

网友D:
你还不如把PCB电路文件上传,光是描述不知道你这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B:
这是整个工程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ED 的正确显示应该是这样的: 充满电 - 所有四个 LED 都亮着; 其他充电级别应该有一个 LED 闪烁。 如果移 ...

这么说这是正常的,但他他充电充到最后就第四个灯一直闪一直到不了常亮的状态

网友D:
你这个PCB图我打开看了半个小时,原本想改一下,但还是放弃了,我看了都怕,改不了
1:走线太小了,0.254mm哪里行呀!2:电感电容离充电IC太远了
3:U1正下方不能再走线了
这是DC-DC同步充电和升压的,很重要的,你不带负载电路都正常,一带负载了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如果你这是DIY的东西,最好全部用贴片,插件很难搞的
我给你一个其它充电IC的布线,你参考一下,也不用看明白什么东西,你就单纯的看布线就行,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布线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网友E:
给你个专业的回复:
1,1脚VIN走线加粗50MIL以上,电容靠芯摆放
2,8脚VOUT走线加粗50MIL以上,电容靠芯摆放,不然烧芯片,切记!
3,7脚到电感走线加粗80MIL以上,电感到电池端加粗80MIL
4,6脚经电容再到芯片,从电池焊点端走线不要跟电感并线,10MIL左右即可
5,芯片底部如果是手焊多打些过孔,能打多大打多大,如果是生产要注意漏锡造成假焊
6,电感要大功率电感,1uH/6A以上饱和电流
7,这板画得真丑,要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PCB图我打开看了半个小时,原本想改一下,但还是放弃了,我看了都怕,改不了
1:走线太小了,0.254mm哪里 ...

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专业的回复:
1,1脚VIN走线加粗50MIL以上,电容靠芯摆放
2,8脚VOUT走线加粗50MIL以上,电容靠芯摆放, ...

谢谢大佬!!这个芯片底部我是直接和gnd的铺铜连接的,我用焊锡膏和热台焊的,这样散热应该能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