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语言宏定义常用能不能赋给变量?

楼主(2021-06-08):
#define        On_time 50
#define        Gear1_time1 1000/1
#define        Gear1_time2 1000/2
#define        Gear1_time3 1000/3
#define        Gear1_time4 1000/4
#define        Gear1_time5 1000/5
#define        Gear1_time6 1000/6
#define        Gear1_time7 1000/7
#define        Gear1_time8 1000/8
#define        Gear1_time9 1000/9
#define        Gear1_time10 1000/10

int  Gear1_time =0;

Gear1_time=Gear1_time1;

网友A:
可以,会被替换

网友B:
Gear1_time就等于0了

网友C:
可以,但用宏定义的话,程序运行就没有检错能力

网友D:
可以的。在预处理阶段,对程序中所有出现的“宏名”,预处理器都会用宏定义中的字符串去代换

楼主:
感谢大伙。最近写程序头痛,加油

网友E:
宏定义只是简单置换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