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程序分开可以运行,合并起来就不行,不知道重合的地方在哪

楼主(2021-06-08):
做51单片机设计,两段程序分开可以运行,合并起来就不行,不知道重合的地方在哪,求助帮忙指导

网友A:
两个程序里都用到定时器了么?主函数逻辑有没有乱,变量有没有重复,把代码贴出来吧

网友B:
没程序,大神也无助

网友C:
寄存器是不是有重合的地方,初始完第二组就重置了第一组,或者执行第二组过程会重置第一组
中断是不是太频繁调用了,导致单片机无法·执行完2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