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为啥我甲机的935467传送过去变成了这样?求一个解决办法

楼主:
这是程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啊,求分析
甲机源码: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end[]={9,3,5,4,6,7};
        TMOD=0x20;
        TL1=0xf4;
        TH1=0xf4;
        TR1=1;
        SCON=0x40;
        for(i=0;i<6;i++)
        {
                SBUF=send[ i];
            while(TI==0);
            TI=0;
        }
        while(1);
}

乙机源码: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buffer[]={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void disp(void);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TMOD=0x20;
        TL1=0xf4;
        TH1=0xf4;
        TR1=1;
        SCON=0x40;
        REN=1;
        for(i=0;i<6;i++)
        {
                while(RI==0);
                buffer[i]=SBUF;
                RI=0;
        }
        for(;;) disp();
}
void disp()
{
        unsigned char w,i,j;
        w=0x01;
        for(i=0;i<6;i++)
        {
                P1=tab[buffer[i]];
                P2=~w;
                for(j=0;j<100;j++);
                w<<=1;
        }
}

网友A(2021-06-09):
乙机主程序会跑飞的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楼主基础太差。三言两语说不清,说多了也消化不了。串口函数和显示函数都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楼主基础太差。三言两语说不清,说多了也消化不了。串口函数和显示函数都有问题。

这,新手实锤,那程序怎么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乙机主程序会跑飞的

啊,怎么解决

网友C:
求修改方案,我努力消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修改方案,我努力消化

给你改好了,就这么一点代码你慢慢去消化吧。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end[]={9,3,5,4,6,7};
        TMOD=0x20;
        TL1=0xf4;
        TH1=0xf4;
        TR1=1;
        SCON=0x40;

        for(i=0;i<6;i++)
        {
           SBUF=send[i];
           while(!TI);
           TI=0;
        }
        while(1);
}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buffer[6];

void disp(void);

void main()
{
        TMOD=0x20;
        TL1=0xf4;
        TH1=0xf4;
        TR1=1;
        SCON=0x40;
        REN=1;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1)
        {
                disp();
        }
}

void disp()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P2=0xff;
        P1=tab[buffer[i]];
        P2=~(0x01<<i);
        for(j=0;j<100;j++);
        i=++i%6;
}

void ser() interrupt 4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RI=0;
        buffer[i]=SBUF;
        i++;
        if(i>=6)
                i=0;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好了,就这么一点代码你慢慢去消化吧。

感谢指导,麻烦您了,还能发一下protues里的pdsprj文件吗?
我傻了,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我pdsprj文件,代码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删除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好了,就这么一点代码你慢慢去消化吧。

网友B:
仿真里的两个芯片加载程序不要搞错了,另外晶振频率都要改为11059200或11.0592M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仿真里的两个芯片加载程序不要搞错了,另外晶振频率都要改为11059200或11.0592MHz。

我用的Proteus 8.9,改了频率,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Proteus 8.9,改了频率,还是不行。

你把你的工程整个打包发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E:
不一定是软件问题。
先学会如果调试程序。
走单步看结果先搞会,看看传来的数据是否OK?
再调试显示器:人工给个数字,看看能否正确显示。
这些都不会,暂时就不要搞单片机了。先去补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把你的工程整个打包发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就在9楼那个New. zip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是软件问题。
先学会如果调试程序。
走单步看结果先搞会,看看传来的数据是否OK?

好的(Д)补课去了,感觉拿了本坏教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在9楼那个New. zip里面

数码管应该用共阴要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应该用共阴要换。

!成功了,是换成共阳!!

网友C:
已解决,感谢各位的指导和帮助,麻烦大家了!

网友F:
串口1打印程序 可以打印3个十六位的变量 波特率9600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串口发送 不需要while死等 串口接收执行软件复位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