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和DAC0809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08):
大佬们 想问一下DAC0832和DAC0809有什么区别吗  还有ADC0832跟ADC0809
我网上查ADC0809是8通道  ADC0832是双通道  不知道准不准确

网友A:
DAC0832是ad,与adc0898是ad,没有你说的DAC0809,这2个芯片都太老了,现在的电子产品早就不用了,建议研究其他芯片 如8pin的ADC0832

网友B:
数据手册!数据手册!数据手册!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C:
将dac0832和adc0809进行连接,例如:将数字00送给dac0832进行转换得到模拟信号,将此模拟信号作为adc0809的输入,进行ad转换得到数字信号,在两位数码管上输出,变化不同的数验证是否输入和输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