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_STC89C52_AT89S52_模拟串口收发数据程序(半双工)

楼主(2021-06-08):
    本程序实现51单片机如STC89C52、AT89S52等单机模拟串口半双工收发数据,即接收数据时不能发送数据,发送数据时不能接收数据。
占用系统资源定时器1或定时器2、外部中断1。
当使用定时器1时,波特率固定为4800bps;当使用定时器2时,波特率在300~4800bps之间可调。

/************************************************************
*  名称:  51单片机模拟半双工串口收发数据
*  CPU :  STC89C52 @ 11.0592MHz
*  IDE :  KeilC51 UV4
*  作者 : 舒世宽
*  日期 : 2021-06-08

************************************************************/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BAUD                                     (4800)                                                                                        //波特率范围 300 ~  4800
#define FOSC                                            (11059200UL)                                                                //晶振频率
#define TMR_VAL                                   (65536UL-FOSC/12/BAUD)

#define MYUART_TX_PIN                                   P2_3                        //可定义为除P3_3外的任意引脚
#define MYUART_RX_PIN                                           P3_3                        //因为使用了外部中断,所以必须为P3_3
#define MYUART_RX_BUF_LEN                   20                                //接收缓冲区长度

#define MYUART_RX_LED                                          P1_0                        //接收数据指示灯
#define MYUART_TX_LED                                   P1_1                        //发送数据指示灯

bit MYUART_TX_FLAG = 0;                                                                                //发送模式
bit MYUART_RX_FLAG = 0;                                                                                //接收模式
bit MYUART_TX_BYTE_DONE = 0;                                                        //发送完成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sbufdata = 0;
unsigned char data_bit_i = 0;
unsigned char byte_i= 0;
unsigned char myuart_rxbuf[MYUART_RX_BUF_LEN] = {0};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j;
                for(i=0;i<100;i++)
                                for(j=0;j<100;j++);

}

void myuart_init_time()
{
                T2MOD = 0;                                                                                        //默认值
                T2CON = 0;                                                                                         //默认为16位自动重装定时器
                RCAP2L = TL2 = TMR_VAL;                                        //设置定时初值低字节
                RCAP2H = TH2 = TMR_VAL>>8;                  //设置定时初值高字节
                TF2 = 0;                                                                                                //清除TF2标志
                TR2 = 1;                                                                                                //定时器2停止计时
                ET2 = 1;                                                                                                //允许定时器2中断
}

void myuart_init_recv()
{
                //初始化外部中断1
                IT1 = 1;   // 1 --- 下降沿触发, 0 --- 低电平持续触发
          EX1 = 1;   // 开启外部中断1
}

//外部中断1处理程序
void isr_ext1(void) interrupt 2
{
          unsigned char i;
          if(MYUART_RX_PIN == 0)
                {
                                for(i = 0;i<5;i++);                                //延时,软件滤波
                                if(MYUART_RX_PIN == 0)
                                {
                                                 EX1 = 0;                                                  //禁止外部分中断1
                                          MYUART_RX_FLAG = 1;
                                          sbufdata = 0;
                                                data_bit_i = 0;
                                          myuart_init_time();
                                }
                }
}

void isr_timer2(void) interrupt 5
{
                unsigned char tmp;
                TF2 = 0;                //定时器2中断标志必须由软件清零

                //接收
                if(MYUART_RX_FLAG == 1)
                {
                                MYUART_RX_PIN = 1;                        //先置位,再读取数据
                          if(data_bit_i < 8){
                                                if(1==MYUART_RX_PIN)sbufdata |=  1<<data_bit_i;
                                                data_bit_i++;
                                          MYUART_RX_LED  = 0;
                                }else if(data_bit_i == 8 && MYUART_RX_PIN == 1){
                                                myuart_rxbuf[byte_i++]=sbufdata;
                                                byte_i %= MYUART_RX_BUF_LEN;                 //防止溢出接收缓冲区
                                          TR2 = 0;                                                                         //关闭定时器2
                                                EX1 = 1;                                                                  //允许外部分中断1
                                          MYUART_RX_LED  = 1;
                                                MYUART_RX_FLAG  =                0;                //接收结束
                                          MYUART_RX_PIN = 1;                                //置位,准备后面数据接收
                                }else{
                                                TR2 = 0;                                                                         //关闭定时器2
                                                EX1 = 1;                                                                  //允许外部分中断1
                                          MYUART_RX_LED  = 1;
                                                MYUART_RX_FLAG  =                0;                //接收结束
                                          MYUART_RX_PIN = 1;                                //置位,准备后面数据接收
                                }
                }

                //发送
                if(MYUART_TX_FLAG == 1)
                {

                                if(data_bit_i ==0){
                                                MYUART_TX_PIN = 0;                                        //拉低,发送起始位
                                                MYUART_TX_LED = 0;
                                }else if(data_bit_i < 9){
                                                tmp = sbufdata & (1<<(data_bit_i-1));//先发送低位再发送高位
                                                if(tmp == 0)
                                                                MYUART_TX_PIN = 0;
                                                else
                                                                MYUART_TX_PIN = 1;

                                }else if(data_bit_i < 12){    //连续3个停止位的时间
                                                MYUART_TX_PIN = 1;                          //拉高,发送停止位
                                }else{
                                                TR2 = 0;
                                                RCAP2L = TL2 = TMR_VAL;                                        //设置定时初值低字节
                                                RCAP2H = TH2 = TMR_VAL>>8;                  //设置定时初值高字节
                                                MYUART_TX_BYTE_DONE = 1;        // 发送完成一个字节
                                                MYUART_TX_LED = 1;
                                                MYUART_TX_PIN = 1;                          //拉高,准备后面数据发送

                                }
                                data_bit_i++;
                }

}

void myuart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data_bit_i = 0;
                sbufdata = dat;
           TR2 = 1;                                                                                         //启动定时器
          MYUART_TX_BYTE_DONE = 0;
                while(MYUART_TX_BYTE_DONE==0);
}

void myuartSendString(char * pstr)
{
          if(*pstr)
          {
                                MYUART_TX_FLAG = 1;
                                myuart_init_time();
                                while(*pstr)
                                {
                                                myuart_write_byte(*pstr++);
                                }
                                MYUART_TX_FLAG = 0;
                }

}

void myuartSendBuffer(unsigned char * pbuf,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if(len>0)
                {
                                MYUART_TX_FLAG = 1;
                          myuart_init_time();
                                for(i=0;i<len;i++)myuart_write_byte(pbuf[i]);
                                MYUART_TX_FLAG = 0;
                }
}

void main(void)
{

          int a,b,i;
                MYUART_TX_PIN  = 1;
                MYUART_RX_PIN  = 1;
          EA = 1;                                                                //开启全局中断
                myuart_init_recv();                //串口接收初始化
                while(1){

                                delay();a  = byte_i;
                                delay();b = byte_i;
                                if(a==b && a>0)
                                {
                                            myuartSendBuffer(myuart_rxbuf,byte_i);
                                            for(i=0;i<MYUART_RX_BUF_LEN;i++)myuart_rxbuf[i] = 0;
                                            a=0;b=0;byte_i=0;
                                }
                                //myuartSendString("my uart demo test! shushikuan@163.com 12345 ok!!!!");  //50个字符
                                //myuartSendString("my uart demo test ok");

                }

}

以上代码51hei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