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能实现矩阵一样控制led的亮灭?

楼主: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while(1)
{
P0=0x00;
P1=0xff;
}
}

不能实现预计的效果,小白一个,求教一下。

网友A(2021-06-08):
LED被短路了

网友B:
你这里面的LED灯得接电源接地,设置P口控制给灯电压差,让灯亮起来

网友C:
实现个头啊,看一下你家的单片输出功率和LED功率再来吧,一次性点燃8*8=64个led灯,单片机输出功率够吗?另外你在解释一下左下角这个网络是什么P1.0还是P0.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面的LED灯得接电源接地,设置P口控制给灯电压差,让灯亮起来

左下角短路了

网友D:
你这就是把I/O口给连起来了啊

网友E:
LED 连接短路

网友F:
左下角的LED短路,你怎么亮?

网友G:
这是网上开源的项目接线图,给你看看

网友H:
LED有短路

网友I:
短路地方太多,你有现成的点阵模块,你直接用就好,否则照着抄一个;它就是利用动态显示组字的,搞不懂就用专用模块处理。

网友J:
矩阵点亮,这不就是点阵的吗?做一个索引标识啊。到那个时序亮那个灯就可以了

网友K:
把他像矩阵键盘那样连起来 然后用npn给信号 电源用外接的 估计单片机供电顶不住的 你这个电路全是短路 先把矩阵灯重新画吧

网友L:
研究下点阵,再来驱动这个就点单了

网友M:
同样的东西做过,我当时用的9#同样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