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程提示语法错误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21-06-08):
单从代码片段不易判断问题所在,要看全码,从程序框架结构查找。

建议把原程序贴出来,或许会有好心人帮你去调试一下找到问题!

网友B:
有重复定义,应该是有重复包含或定义变量.看格式时候用了中文符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从代码片段不易判断问题所在,要看全码,从程序框架结构查找。

建议把原程序贴出来,或许会有好心人帮 ...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了,是编写的时候重复定义,已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重复定义,应该是有重复包含或定义变量.看格式时候用了中文符号?

谢谢回复,确是P20重复定义,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