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roteus的源程序编译头文件报错

楼主(2021-06-08):
Proteus P8.11\Proteus 8 Professional\Tools\MAKE\RunTool.exe" --good-exits=0,1 --executable=C51.exe "..\main.c" ROM(D512K) BROWSE DEBUG CODE OBJECTEXTEND PREPRINT  OBJECT("main.OBJ")

C51 COMPILER V9.57.0.0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12 - 2016 ARM Ltd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C51 COMPILATIO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XUEXI qiangguo\758422 Proteus Professional 8.11\Proteus P8.11\Proteus 8 Professional\Tools\MAKE\RunTool.exe" --good-exits=0,1 --executable=C51.exe "..\button.c" ROM(D512K) BROWSE DEBUG CODE OBJECTEXTEND PREPRINT  OBJECT("button.OBJ")

C51 COMPILER V9.57.0.0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12 - 2016 ARM Ltd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C51 COMPILATIO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XUEXI qiangguo\758422 Proteus Professional 8.11\Proteus P8.11\Proteus 8 Professional\Tools\MAKE\RunTool.exe" --good-exits=0,1 --executable=C51.exe "..\LCD1602.C" ROM(D512K) BROWSE DEBUG CODE OBJECTEXTEND PREPRINT  OBJECT("LCD1602.OBJ")

C51 COMPILER V9.57.0.0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12 - 2016 ARM Ltd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C51 COMPILATIO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XUEXI qiangguo\758422 Proteus Professional 8.11\Proteus P8.11\Proteus 8 Professional\Tools\MAKE\RunTool.exe" --good-exits=0,1 --executable=BL51.exe "main.OBJ","button.OBJ","LCD1602.OBJ" TO "Debug.OMF"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ARM Germany GmbH 1987 - 2017
*** FATAL ERROR L218: NOT AN OBJECT FILE
    FILE: MAIN.OBJ
make: *** [Debug.OMF] Error 1

本人新手,请求各位大佬相助

楼主: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OSC           18432000L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URMD          0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define TIMS 6523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_7 XBYTE[0x0600]                        //定义模数转换IO地址
#define DAC_1 XBYTE[0x0640]

//最小拍参数
sbit  str  = P1^7;                                        //定义A/D启动信号
sbit  DIN0 = P1^0;                                        //声明同步信号
uint  data time;                                        //声明变量,用于定时
uchar data t0_h,t0_l;                                //用于存储定时器0的初值
int   TK=100;                                                //声明采样周期变量,//采样周期=TK*10ms
int   TC;                                                        //TK的变量
float KK0=0.5435;                                        //系数kk0
float KK1=-0.2000;                                        //系数kk1
float KK2=0;                                                //系数kk2
float KK3=0;                                                //系数kk3
float PP1=0.7170;                                        //系数pp1
float PP2=0;                                                //系数pp2
float PP3=0;                                                //系数pp3
char  UK;                                                        //当前时刻的D/A输出
char  EK;                                                        //当前时刻的偏差
char  UK_1,UK_2,UK_3,EK_1,EK_2,EK_3;//前3次采样时刻的控制量和偏差

//标志位
bit flag=0;

unsigned int intr2;
unsigned char intr;
bit adc_flag;
uchar state=1;        //初始最小拍控制状态
#define da_cs P15
#define led P17
bit key_flag;
float Err=0,D_Err=0;
float Last_Err=0,Prev_Err=0;

int limit=0;
float vol_set,vol_sample=0,temp_sample,dac=0;
int temp_set=60;
uchar key_table[]={0,0,0};
float uk0=0;
uint ad_data=0;
//bit adc_rd=0;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
        if(++intr == 10)  //1ms?′DDò?′?
        {
     intr = 0;
                 key_flag = 1;  //10ms判键

         }
        if(++intr2 == 600)  //1ms?′DDò?′?
        {
    //P47=!P47;
                intr2 = 0;
                adc_flag=1;  //1s adc2é?ù??ê±ê±????
  }
//display(temp_set,temp_sample);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str = !str;                                                        //产生A/D启动信号
        TH0 = t0_h;                                                        //重新装入初值
        TL0 = t0_l;
}

void adc_int() interrupt 5
{
        ADC_CONTR &=!ADC_FLAG;
    //if (adc_rd==1){
        ad_data=ADC_RES*4+ADC_RESL;
    // } if (adc_rd==0) {adc_rd=1;}
}
float zuixiaopai( )
{
        TMOD = 0x01;
        time = 10;                                                        //定时10ms
        t0_h  = (65536-500*time)/256;                //计算定时器0初值
        t0_l  = (65536-500*time)%256;
        t0_l = t0_l+20;                                                //修正因初值重装而引起的定时误差
        TH0  = t0_h;
        TL0  = t0_l;
        IT1  = 1;                                                        //边沿触发中断
        EX1  = 1;                                                        //开外部中断1
        ET0  = 1;                                                        //开定时中断0
        TR0  = 1;                                                        //启动定时器

        TC   = 1;
        DAC_1= 0x80;                                                //D/A清零
        UK=UK_1=UK_2=UK_3=0;
    EK=EK_1=EK_2=EK_3=0;

        EA         = 1;
   return(UK);                                                //开总中断
        while(1);

        }

void int1() interrupt 2 using 2
{        float i,j;

        DIN0 = 1;                                                        //读取输入前,先输出高电平
  if(DIN0)                                                                //判同步信号到否
        {
            UK=UK_1=UK_2=UK_3=0;
            EK=EK_1=EK_2=EK_3=0;
            DAC_1 =0x80;                                        //D/A输出零
                TC=1;
        }
  else
    {
                TC--;                                                        //判采样周期到否
            if(TC==0)
                   {
                         EK  = ADC_7-128;                        //采样当前的偏差值,并计算偏差的变化量

                        i=EK*KK0;                                        //计算i=EK*KK0+EK_1*KK1+EK_2*KK2+EK_3*KK3)
                        i=i+EK_1*KK1;
                        i=i+EK_2*KK2;
                        i=i+EK_3*KK3;
                        j=UK_1*PP1;                                        //计算j=UK_1*PP1+UK_2*PP2+UK_3*PP3
                        j=j+UK_2*PP2;
                        j=j+UK_3*PP3;
                        i=i-j;                                                //i-j

                 if(i>0)                                                //判控制量是否溢出,溢出赋极值
                         {
                                   if(i>=127)
                                         UK=127;
                                   else
                                      UK=(char)i;
                         }
                else
                         {
                                  if(i<-128)
                                   UK=-128;
                                   else
                                       UK=(char)i;
                         }
                         DAC_1=UK+128;                                        //D/A输出控制量
                         UK_3=UK_2;                                                //控制量递推
                         UK_2=UK_1;
                         UK_1=UK;
                     EK_3=EK_2;                                                //偏差递退
                         EK_2=EK_1;
                         EK_1=EK;
                        TC=TK;                                //采样周期变量恢复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_temp;
        unsigned char ch=0;  //AD2é?ùí¨μà
   uchar i=0;
   P3=0;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1;
    P1M1 = 0x01;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CLK_DIV=0x03;
    lcd_init();
    display_init();
    led=1;
        TL0=TIMS;
        TH0=TIMS>>8;
        AUXR&=0x3F;
        AUXR1=0X08;
        TMOD=0x00;
        TR0 = 1;
        ET0 = 1;
        EA = 1;
        EADC=1;
        P1ASF=0xFF;
        ADC_RES=0;

    temp_sample=vol_sample*16+20;    //设置换算温度初始值,对应0-5V,采样温度范围20-100°C
        ADC_CONTR =ADC_POWER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for(i=0;i<10000;i++);
  //ADC_CONTR &=!ADC_FLAG;
    da_cs=0;  //D/A初始值
    while(1)
    {
                if(key_flag)                        //10ms扫描键盘1次
                {
            key_flag = 0;
            key_temp = read_key();
                }
                switch (state)                           //状态切换
                {
                        case 1:                                        //PID控制

                                if (adc_flag==1)
                                {

                                        ADC_CONTR=ADC_POWER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 ad_data=0
                        adc_flag=0;

                                        vol_set=(temp_set-20)/16.0;   //温控设定范围20-100度,AD  0-5V
                    vol_sample=(float)(ad_data)*5/1024;   //采样数字量0-1023换算成电压值0-5V
                                        temp_sample=vol_sample*16+20;    //换算成温度

                                        Err = vol_set - vol_sample;
                                        uk0 = zuixiaopai( );     //调用最小拍
                                        dac+=(uk0/5*256*5/12);
                                        limit=round(dac);
                                        if(limit<0) limit=0;
                                        if(limit>255) limit=255;
                                        P3=limit;

                   }

                                        display(temp_set,temp_sample);
                                  if  (key_temp==10)       //设置键按下
                                {
                                                state=2;
                        led=0;                                //设置指示灯亮
                                }
                                break;

                        case 2:                                             //设置给定温度
                                if (key_temp>=0&&key_temp<=9)       //数字键按下
                {key_table[i++]=key_temp;               //按位记录按键设定值
                    if (i==3) i=0;}
                                else if  (key_temp==11)
                                {
                                        led=1;
                                        Err=0;
                                        D_Err=0;
                    state=1;
                                        break;
                                }
                                //led=0;
                                temp_set=key_table[0]*100+key_table[1]*10+key_table[2];  //组合成温度设定值
                                display(temp_set,temp_sample);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