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控制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21-06-09):
H1和H2这俩逻辑门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低频振荡器可以让LED指示灯闪烁。

网友B:
H1、H2是利用电容充放电产生自激震荡,提供闪烁信号。

网友C:
高频振荡器给湿敏电阻提供脉冲电流,此脉冲电流在湿敏电阻上产生的压降经VD1整流R3/RP2分压送到VT3基极,显然,电路存在缺陷或者遗忘了一只滤波电容(此滤波电容可以并联在R3/RP2分压回路中或者并联在RP2两端)!如果没有滤波电容,继电器会出现反复吸合现象!

网友C:
至于楼上所述的低频振荡为LED提供闪烁信号显然是错误的,电路的振荡频率比较高,明显高于25Hz,LED会因为视觉暂留现象不会出现闪烁。况且如果低频振荡,继电器势必也会出现反复吸合!这在现实中是不可取的!

网友C:
另外,电路的设计存在不合理!状态指示灯LED与工作电流较大的继电器线圈串联显然是不合理的,可以改为LED串联电阻后与继电器线圈并联,这样,LED的电流不会影响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如果串联,LED的电流决定了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而且LED存在正向压降,也会降低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压。通常,LED的工作电流一般在20ma以内,从电路图可以看出,工作电压不会高于18V,所以,继电器的工作电流显然不会低于20ma,这样的设计势必会增大LED和继电器的选择难度!

楼主:
好的,谢谢,我这边试着去改进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这边试着去改进一下

这个电路应该是比较古老的设计吧,可能不太实用,现在有很多低成本实用的温湿度控制电路模块可以使用,也可以使用窗口电压比较器来设计,或者利用一个现场的555时基电路来实现设计功能。你的这个电路要实现加湿和去湿可能不好调试。而使用窗口电压比较器可以方便的实现设计功能。

网友D:
这个电路增湿设备始终是工作的 干燥设备只有在VT3截止是才工作 有些不合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增湿设备始终是工作的 干燥设备只有在VT3截止是才工作 有些不合理啊

调整RP3可以使VT3截止时VT2截止,VT1截止从而使加湿设备停止工作。或者在VT3导通程度不高时VT2截止,不过调试比较可能,另外,一方面加湿设备工作,一方面去湿设备工作,有些矛盾。湿度控制一般不需要精确控制,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就可以了,所以,最好是使用窗口电压比较器作为控制电路,使得加湿设备在湿度低于一定值时工作,去湿设备在湿度高于一定值时工作,而在窗口范围内的湿度,加湿设备和去湿设备都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