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 为什么不出波形,是什么错误?

楼主:
还有怎么改变波的频率和峰值

网友A(2021-06-09):
这电路画得,就是印度阿三的电工看都是一脸的囧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画得,就是印度阿三的电工看都是一脸的囧字...............

见笑了  确实不太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见笑了  确实不太会

所有的电阻都要竖着放,它会让人感觉到电阻分压这个概念
所有的地和电源才用VCC的GND连接,不要用线连到一块,交叉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