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要求当不断第一个按键按下时,在左边七段数码管显示累加值。第二个按键...

楼主(2021-06-09):
(图片)

网友A:
这一个1位数码管++--的程序,再找一个外部中断的程序,弄一起OK了

网友B:
真正适用的单片机程序结构,肯定不会在外部中断里面处理按键响应。你这个命题,其实就是检测按键,然后数码管显示,最基础的输出 输出操作。  按键检测方法有无数种,  数码管显示的代码在论坛里面也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适用的单片机程序结构,肯定不会在外部中断里面处理按键响应。你这个命题,其实就是检测按键,然后数码 ...

谢谢,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C:
看别人的代码参考不拷贝粘贴就是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别人的代码参考不拷贝粘贴就是真学习了.

不想学习了……只想知道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参http://www.51hei.com/bbs/dpj-189201-1.html

参考也不一样啊 差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