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车灯照明驱动控制芯片NU510ES

楼主(2021-06-09):
NU510线性恒流IC    LED双色温调光驱动芯片NU510 spec
·        NU510是一款低差压线性LED恒流驱动芯片,提供单通道恒定输出电流,电流输出范围10~350mA,电流值可以通过外接电阻进行设定,1.6~16V 寬廣電源設計,電源取電容易,單輸出通道,可並聯組合使用。
·        方便驅動中、小功率LED,使用一電阻,可控制輸出的電流值。(電流輸出規格:10~350mA)
·        低通道跨壓,提升系統效率與降低量產成本。
·        支援高速電源 PWM調光應用。
·        支援串接應用,以承受更高電壓波動範圍。
·        內建過熱保護功能。
NU510线性恒流IC的优点:
1:最低启动电压(0.4V)
2:电流精度+-3%。
3:可设定电流/固定电流<350MA
4:特色保护功能160温度电流降低50%。
5:封装成式SOT23-6/SOP8/MSOP8。
6:特点,外部设定漏电保护。
数能NU510ES是 一款低压线性恒流驱动芯片,高达30V耐压,高精度恒流,低压差,功率电流可外挂电阻任意调节电流至最大350mA,NU510恒流芯片主要应用场景如下:

一般 LED 照明
LCD 背光
商業照明
燈條、燈帶
RGB 裝飾燈
LED  手電筒
RGB  顯示器/指示燈/裝飾燈
LED车灯照明/转向流星灯
備註:雙色溫調光調色主要是通過改變 C1、C2 容量的大小,造成 VDD 的上電時間延時不同。多顆電容順序增大,就能產流
量燈效果。

NU510提供SOT23-6封装、SOP-8封装两种形式,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用,通常150mA以下采用SOT23-6封装,150-350mA采用SOP-8封装
NU510双色温调光及流星灯(汽车转向灯)应用.JPG   NU510

楼主(2021-08-09):
輸出電流設定

NU510輸出電流可使用外掛電阻(REXT)設定.使用獨特的設計,使得採樣時OPT的電流並未經過REXT電阻,因此REXT電阻無功率要求,PCB佈線也無嚴格要求,也可利用這個特殊性外接可變電阻進行調光。其電流計算公式如下:

IOPT(A)=   1000 Rext

如:80mA=0.08A=1000/1250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