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出现以下错误怎么办

楼主:
[SPICE] Gmin step [33 of 120] failed: GMIN=3.34965e-006
[SPICE] Gmin stepping failed

[SPICE] Source step [0 of 120] failed: source factor =   0.0000

[SPICE] Too many iterations without convergence.

屏幕截图 2021-06-09

网友A(2021-06-09):
这逻辑够复杂的

网友B:
模数电路仿真,建议用7.10版本,8系列的软件经常出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数电路仿真,建议用7.10版本,8系列的软件经常出现问题

那这个连出来的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设计?看图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设计?看图看不出问题的

倒计时数字显示器的设计。要求实现的功能是采用倒计时方式定时,最大定时范围60分钟,剩下30秒发出提示声,定时时间到再提示

网友B:
真够复杂的!慢慢研究吧,模数电路不好玩,不如单片机好玩!

网友D:
应是时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