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开关重复定位精度测试_机械限位VS光电限位

楼主(2021-06-09):
步进电机+t8丝杆+光电限位(带lm393比较器
光电限位重复定位400个脉冲基本不丢脉冲精度达0.0025mm
机械限位重复定位400个脉冲相差最大40个脉冲左右精度40*0.0025 (0.1mm左右)
这个测试是较快的回零速度测得可以看到光电开关(带lm393比较器)速度和精度都是优于机械开关的
没有带lm393比较器的光电开关以及较慢的速度还没有测试
main()
{ int t;//回零点的脉冲计数

dz(400,1);先前进400个脉冲 丝杆400脉冲1mm 0.0025mm精度
//重复定位
for(;;){

  //等待电机触碰限位开关
  while(~PIND&1<<2){

    dz(1,0);电机回原点
    t++;//脉冲计数

    }

  Serial.println(t);//串口输出 回零点给了电机多少脉冲
  t=0; //清零计数
  dz(400,1); //前进1mm重复回零

  }

}

网友A:
各有优缺点。在我们厂的数控机台上还都是机械定位开关,以前看到精雕的机台用的是光电的限位开关。还是要考虑环境问题。根据情况选择一下。
还有数控机台限位开关有的是辅助作用,原点是靠伺服电机的Z相定位的。这样反而用机械的寿命更长一点。
各有所长吧。

楼主:
z轴t形丝杆回差及重复定位(无阻力)最大误差脉冲8*0.0025=0.02mm所以3d打印机没必要加消回差螺母xy轴同步带(无阻力)最大误差0.015mm

稍微(有阻力时)几乎没有误差,xy轴(闭环电机)有阻力时最大误差0.1

很多人想上滚珠丝杆没必要,一般机器精度是够的。
主要是打印材料的涨缩和喷头,机器刚性影响打印件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