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连接中显串口屏连接

楼主(2021-06-09):
1、串口屏界面传输
空白U盘进行格式化,格式化选择FAT32或FAT文件格式,
格式化后打开VGUS软件,刷新盘符
选择刚格式化的U盘,然后点击旁边的下载到U盘按钮进行下载
成功后可在U盘中看到一个对应串口屏参数的文件夹,文件夹中为bin文件
然后弹出U盘

2、连接串口屏
如图所示,由于供电方式选择的是USB供电,因此将转接模块连接电脑,而后插入包含数据的U盘

更改供电方式:将J4的连接模块转移到连接下方两个接线,则可转变为外接电源器供电。
插入U盘后将自动下载更新界面,等界面显示:”Please plug out the U disk”并发出持续的声响后拔出U盘,即可见到更新的界面

3、将串口屏的连接线通过焊接的方式将公公线与连接线的DIN,DOUT,GND三个部位相连接,如图
而后将连接线对应连接arduino板,如图2A TTL接口
DOUT 连接RX,DIN连接TX,GND连接GND

4、arduino写入串口屏的代码
蓝色是串口屏往外发送的数据
A5 5A 06 83 01 00 01 00 03
A5 5A 表示帧头(默认帧头,如果用户已自行修改,请根据自定义的帧头发送指令)
06 指令字节长度,83 01 00 01 00 03 共 6 字节(不含帧头)
83 表示读取 VGUS 屏变量存储器指令
01 00:变量地址,在控件属性中设置
01:数据字长度,00 03 共 1 字长
00 03:数据内容

绿色是串口屏接收的数据
A5 5A 05 82 04 00 00 05
A5 5A:帧头
05:指令字节长度,82 04 00 00 05 共 5 字节
82:写变量存储器指令
04 00:设置的变量地址
00 05:数据内容
通过Serial.write函数对串口屏进行数据的书写,但按照串口屏的指令进行顺序书写,注意对比Serial.print和Serial.write函数的区别:Serial.print()函数与Serial.write()函数的区别_csdn-wang.的博客-CSDN博客
这里对串口屏应使用Serial.write函数才可正确写入对应的指令信息

5、arduino读取串口屏的发出的信息
首先定义存储数据的数组
然后进行串口通讯定义波特率,串口屏的波特率为115200
然后判断是否有输入数据,并将收到的数据进行存储。
(a为char类型)
判断comdata数组有数据,然后判断数据地址(经测试为comdata[4]),并在对应的变量存储地址进行显示,最后将数组进行数据清空,方便下次数据接收。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