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恒流源电路原理图

楼主:
  恒流源电路实现电压->电流的转换,传统转换方式精度不够且范围较小;本次电路主要由双MOSFET实现,经过验证电流源可靠。电路整体仿真如下。仿真可以根据修改图左侧电压源修改,理论可以达到0-100mA输出范围。

本次仿真主要参考说明文档实现。内部包含阻值选择,稳定性分析等。

网友A(2021-06-11):
直流开环交流轻反馈控制,除了担心起振,这个控制只要没起振精度和稳定度应该很牛.R4取值1K那就下臂就是11V, R7流过2ma得到1V压降.电路稍复杂,要精确稳定的恒流输出那电压源和3个取样电阻都要求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