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ds18b20为00,一般是什么原因? 求帮助

楼主(2021-06-09):
程序下载进来温度显示为00,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想帮你分析一下程序,可是你没有贴出来,电路也没有.无从下手,大家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帮你分析一下程序,可是你没有贴出来,电路也没有.无从下手,大家散了吧

程序在“请大佬帮看一下单片机万年历程序温度显示不正常,蜂鸣器声音很小”主题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帮你分析一下程序,可是你没有贴出来,电路也没有.无从下手,大家散了吧

那个没得人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帮你分析一下程序,可是你没有贴出来,电路也没有.无从下手,大家散了吧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292&mobile=2
这个链接里面

网友B:
你那千把条代码不会有人有那么多闲功夫逐条帮你查错。你只能先屏蔽掉其它无关模块,单独调试ds18b20,成功后再加在一起统调。ds18b20是单总线器件,对时序非常敏感,读写数据时不能被中断等其它事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