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extern疑问

楼主:
先上图

在main.h里 写#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被 HMI.c和Gear.c引用 只要把HMI.h改成uchar就报错
但是在Gear.h不报错,如下图

在Gear.h 用uchar或unsigned char都没问题,但在HMI.h里就是不行,只要用uchar所有语句都报inc/HMI.h(8): error C129: missing ';'
但在所有.c里可以写uchar........

网友A(2021-06-1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数据类型可以写在所有H文件中,编译器会自动去除重复部分。
extern关键字指定数组时要写明长度。如HIM[4];

网友B:
你为啥要在H文件里面声明一个外部函数 extern void key_service();
#include 关键字已经可以帮你调用外部函数

网友C:
把有定义#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的头文件,放到最前面引用

网友D:
因为你的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的定义放在main.h头文件,而你的HMI.h里面并没有#include main.h。所以识别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为啥要在H文件里面声明一个外部函数 extern void key_service();
#include 关键字已经可以帮你调用外部 ...

哦,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数据类型可以写在所有H文件中,编译器会自动去除重复部分。
extern关 ...

好的,这个可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