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蜂鸣器音乐函数

楼主(2021-06-10):
如何让蜂鸣器短响变为音乐,调用函数的话是把beep=0;改为什么?

网友A:
改一行做不到,要播放音乐 要产生不同频率的pwm 至少要改 上百行代码,你可以参考51hei里面的音乐程序 搜索框输入 单片机+音乐 即可获得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