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晶振的封装图怎么画?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6-10):
pcb图封装太难了

网友A:
依着手册画。不难。再不行就拿着实物测量。

网友B:
你可以在商城搜你现在有的元件,然后点数据手册,他会有现成pcb封装,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C:
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尺寸图画出来,然后用数显卡尺核对以及1:1打印出来。

网友D:
X宝去找这个元器件,有些卖家页面有提供的

网友E:
画封装图是很基础的,这个以后必须自己会,但某立创上随便可以下载相对应的封装

网友F:
自己学会建㾝,画元件。分分钟就画好了。难在何处呢?估计是不认真学习的原因。

网友G:
在PCB库编辑器中先放置两个焊盘,参数默认,调整两焊盘中心距为5.08mm,然后外形的平面图画好就OK了

网友H:
1,打开PCBLIB文件, 复制一个过孔焊盘,然后Tools菜单新建一个 New Blank Component,然后粘贴。
2,双击刚刚粘贴的焊盘,设置Hole Size 为0.9mm,设置X-Size为1.6mm,设置Y-Size为1.6mm,设置X坐标为0,设置Y坐标为0,设置Designator为1。OK退出。
3,再次复制刚刚设置的过孔焊盘,然后同文件下粘贴。 粘贴出来后,双击新粘贴的焊盘,设置Y坐标为引脚间距,设置Designator为2。 OK退出。
4,在Oveylay层画几条标识线,这个是丝印出来的。
5,Tools菜单 Copmonent Properties 项,修改封装名称。保存PCBLIB文件即可使用。

网友I:
已经好久不自己画了

网友J:
立创上面不是有元器件封装吗,个人导出来即可

网友K:
踏下心来学吧,最基础的东西了; 这个都不能学会的话    就说明此路不通   换个行当会更好

网友L:
数据手册看下,要想偷懒可以去某创直接搜索下载,或者找坛子里现成封装

网友M:
万能百度可以解答,搜索晶振原理图

网友N:
晶振的封装多了去了。老式的49U,低矮的49S,表贴49SM,还有φ3x8、φ2x6,还有方表贴4脚、3脚的。你一个12MHz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你的提问完全不存在有效信息。

网友O:
根据手册,知道两个引脚的间距和孔径,然后放置2个通孔焊盘,命名为1和2序号,注意这个序号与原理图的1和2序号对应起来,如果是有源晶振就得注意方向.然后再按照晶振的外形大小,用丝印画一个外轮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