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波信号占空比的测试方法

楼主(2021-06-10):
想做一个方波信号占空比的测试工具,现在的测试方法是把脉冲信号接入外部中断引脚,交替对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中断,取出相应的计数值,除了这个方法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哪个大神可以给点建议和方法,感谢。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测量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持续时间,然后通过计算得出占空比,

网友B:
用单片机的输入捕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