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55229开发的1602显示程序

楼主(2021-06-10):
S为显示的数
#include "MSP430F5529.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外部高频晶振8MHZ
//#define CPU_F ((double)32768)   //外部低频晶振32.768K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12864/1602液晶控制管脚
#define RS_CLR                P1OUT &= ~BIT3           //RS置低
#define RS_SET                P1OUT |=  BIT3           //RS置高

#define RW_CLR                P1OUT &= ~BIT4           //RW置低
#define RW_SET                P1OUT |=  BIT4          //RW置高

#define EN_CLR                P1OUT &= ~BIT5           //E置低
#define EN_SET                P1OUT |=  BIT5          //E置高
//彩屏/12864液晶/1602液晶的数据口,三液晶共用
#define DataDIR         P3DIR                     //数据口方向
#define DataPort        P3OUT                     //P4口为数据口
void Port_init()
{
        P1DIR|=BIT0;
        P1OUT|=BIT0;
        P3SEL = 0x00;
        P3DIR = 0xFF;                   //数据口输出模式
        P1SEL = 0x00;
        P1DIR|= BIT3 + BIT4 + BIT5;     //控制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com;                 //命令写入端口
        delay_ms(5);
        EN_CLR;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data;                //数据写入端口
        delay_ms(5);
        EN_CLR;
}
unsigned char xs3[15]={'0','1','2','3','4','5','6','7','8','9','.','-','M'};
uchar S,m,j,k;
void celiang()
{
    m=S/100;
    j=(S-m*100)/10;
    k=S%10;

}
void sxx(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uchar wei;
    if(y==0)
    {
        LCD_write_com(0x80);
        wei=0x80+x;
        LCD_write_com(wei);
        LCD_write_data(data);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wei=0xC0+x;
        LCD_write_com(wei);
        LCD_write_data(data);

    }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清屏幕显示
        delay_ms(5);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_ms(5);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celiang();
   while (1)

   {
       S=100;
       sxx(0,1, xs3[m]);
       sxx(1,1, xs3[j]);
       sxx(2,1, xs3[k]);
   }
}

网友A(2021-07-25):
怎么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