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编写监测车内人数的代码?求指导思路

楼主(2021-06-10):
监测人内是否有人滞留

网友A:
个人感觉:这个东西的难点不在代码,而是在SENSOR,用什么SENSOR能测到车内人数并输出信号

网友B:
如果要判断人数 比较麻烦 我能想到的要么座位下面装压力传感器 要么用红外图像或者非红外图像识别

如果只判断锁门后车内是否有人就简单了 超声波即可 我车原车就带这东西 锁车后不下去 稍微一动就报警

网友C:
这个真不好判,各种情况都有。。
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有人抱着,有人还把行李放在座位上,所以座位压力传感废了。。
有人抱着小孩上车,下车时牵着小孩下车,所以光控遮挡计数失灵了。。
人工数人头吧。。。。

大家来看看还有什么传感器可用?进一步论证一下可行性。。。

网友D:
没限制还不好办啊?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别说人数,几个戴眼镜的都能数。

网友E:
利用红外传感器,检测热量集中区域。再利用算法判别动态和静态

网友F:
热释红外探测  就别计数了 有人滞留就通风报警吧

网友G:
单片机有点难,因为要考虑座椅是否放东西,是否有水杯,车内热量等。还要人数,建议直接openc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