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如何添加才能做到,按键K6或者K7能够长按后每隔一段时间自动加或自动减。感谢

楼主(2021-06-1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DAC0832 XBYTE[0x7ff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1=P3^0;
    sbit wei2=P3^1;
    sbit buzz=P3^5;
    sbit relay1=P3^7;
    sbit relay2=P3^4;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sbit K5=P2^4;
    sbit K6=P2^5;
    sbit K7=P2^6;

    sbit ll=P3^2;
    uchar a,b,c,n,KK;
    bit flag;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isplay()
    {
            wei1=1;
            wei2=0;
      P1=tab[a]&0x7f
      delay(100);
      P1=0xff;

        wei1=0;
            wei2=1;
      P1=tab[ b];
            delay(100);
      P1=0xff;
    }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while(1)
            {
                    if(flag==0)
                    {
                    a=c/10;
                    b=c%10;
                    }
                    if(K1==0)
                    {
                            delay(500);
                            if(K1==0)
                            {
                                    flag=1;
                            }
                            while(K1==0);
                    }
                    if(flag==1)
                    {
                            if(K2==0)
                            {
                                    delay(500);
                                    if(K2==0)
                                    {
                                            n++;
                                            if(n==1)
                                            {
                                                    a=c/10;

                                            }
                                            if(n==2)
                                            {
                                                    b=c%10;

                                            }
                                            if(n==3)
                                            {
                                                    n=1;
                                            }
                                    }
                                    while(K2==0);
                            }
                    }
                    if(K4==0)
                    {
                            delay(500);
                            if(K4==0)
                            {
                              if(n==1)
                                    {
                                            a++;
                                            if(a==10)
                                            {
                                                    a=9;
                                            }
                                    }
                                    if(n==2)
                                    {
                                            b++;
                                            if(b==10)
                                            {
                                                    b=9;
                                            }
                                    }
                            }
                            while(K4==0);
                    }
                    if(K5==0)
                    {
                            delay(500);
                            if(K5==0)
                            {
                                    if(n==1)
                                    {
                                            a--;
                                            if(a==0xff)
                                            {
                                                    a=0;
                                            }
                                    }
                                    if(n==2)
                                    {
                                            b--;
                                            if(b==0xff)
                                            {
                                                    b=0;
                                            }
                                    }
                            }
                            while(K5==0);
                    }
                    if(K3==0)
                    {
                            delay(500);
                            if(K3==0)
                            {
                                    flag=0;
                                    c=a*10+b;
                            }
                            while(K3==0);
                    }
                    if(K6==0)
                    {
                            delay(500);
                            if(K6==0)
                            {
                                    c++;
                                    if(c==100)
                                            c=99;
                            }
                            while(K6==0);
                            delay(5000);                单按也要保留   这里怎么修改才能达到长按K6能够隔一段时间自动加
                            if(K6==0)
                            {
                                    c++;
                                    if(c==100)
                                            c=99;
                            }
                    }
                    if(K7==0)                          单按也要保留   这里怎么修改才能达到长按K7能够隔一段时间自动加
                    {
                            delay(500);
                            if(K7==0)
                            {
                                    c--;
                                    if(c==0xff)
                                            c=0;
                            }
                            while(K7==0);
                    }

                    DAC0832=c;
                    display();
            }
    }

    void intt0() interrupt 0
    {
            buzz=0;
            relay1=0;
            relay2=0;
            while(1)
            {
                    wei1=0;
                    wei2=0;
            }
    }

网友A:
    if(R_KEY2 == 0)
    {
        delay_ms(5); //消抖
        while(R_KEY2 == 0)
        {
                time_min ++;//设置时间
                time_sec = 0;
                if(time_min >= 59)
                    time_min = 59;
                memset(str, 0, 10);
                sprintf((char *)str, "%02d:%02d", time_min, time_sec);
                Lcd_P16x16Ch(80, 6, str, 0); //更新显示

            delay_ms(300); //连续间隔时长
        }
    }

网友B:
阻塞试延时都不好。。。

网友C:
首先可设定一个10ms的定时器,然后没进一次中断检查一次按键高低状态,如果和上次状态一样为按下,那么加一,如果不一样则清零.然后在这段代码之后,判断10ms的个数值,如果大于你想要设定的长按有效值,那么就在这地方依次连增连减,具体连增连减间距,可自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