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电路问题,如何是用单片机寻找到准确零点,保证继电器在零点出关断和打开

楼主(2021-06-10):
(图片)

网友A:
过零检测记得有专门芯片,好像是摩托罗拉的,8条腿的。

网友A:
好像还有一些三条腿的过零检测芯片,记得有不少,网上查一下应该能查到!

网友B:
定时器 扫描过零信号,有跳变沿就打开继电器,同时设置计数器计时,时间到了就关掉继电器

网友C:
准确过零检测的方法很多,但要想保证继电器在绝对零点处断开/闭合很难做到。由于继电器是机电一体器件,绕组存在电感。得电后磁场随电流逐渐增加,待达到克服弹簧弹力才能使衔铁动作,这就会有延时,从断电到触点断开由于剩磁和机械惰性作用,延时时间更长一些。再加上器件个体差异,环境温度变化,剩磁积累,这两个延时时间不是固定的。所以必须给出±误差范围,否则无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确过零检测的方法很多,但要想保证继电器在绝对零点处断开/闭合很难做到。由于继电器是机电一体器件,绕 ...

感谢回复,我也是需要大概的零点就行了,请问有找零点的参考程序吗?

网友D:
经典过零检测用于可控硅当然用于继电器保护触点也很好可参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745097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也是需要大概的零点就行了,请问有找零点的参考程序吗?

软件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只有硬件选材和电路基本敲定才能考虑如何编写软件。

网友E:
用继电器作为过零点松开的,基本是不可行的,继电器松开的时间会受到环境和作用时间的影响,所以,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可以的,久了就不行了
找零点不是很简单的事件吗?整流不滤波就是一个一个零点了,再用光耦检测控制就可以了,论坛里有,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F:
在程序中,加入适当延时:因为引继电器吸合与分断是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