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摇杆电位器PCB封装

楼主(2021-06-10):
谁能分享一下摇杆电位器的原理图库,pcb封装不

网友A:
你这问题是没法解决的,因为遥感电位器又不是只有一种。如果是标准封装的话(像R0603,C0805),你要发完整封装名称.如果不是标准的封装你要发厂家,型号,尺寸图。了另外不同的设计软件可能有冲突,最好把你的设计软件也说出来。

网友B:
型号太多,只能根据自己的选型来做。建议认真学习一下原理图库和PCB库的自定义。

网友C:
自己画一下。比伸手快。

网友D:
量好尺寸,画一个,

网友E:
先找厂家或者卖家要,实在没有就只能自己测量一下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