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Zigbee无线串口收发模块51单片机例程

楼主(2021-06-10):
用两块实现51单片机间通信

用两块实现51单片机间通信

此例程运用了两块zigbee无线串口收发模块实现单片机间通信
发送端通过两个按键实现发送
接收端通过一个LED灯显示结果

/*-------------------------发送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h;
bit read_flag=0;
sbit key=P1^2;
sbit key1=P1^3;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_serialcom()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IE=0X90;
        TR1=1;
        TI=1;
}
void send_char_com(uchar ch)
{
        SBUF=ch;
        while(!TI);
        TI=0;
}
void main()
{
        init_serialcom();
        while(1)
        {
                if(key==0)
                {
                        Delay10ms();
                        if(key==0)
                        {
                                send_char_com('A');
                        }
                }
                else if(key1==0)
                {
                        Delay10ms();
                        if(key1==0)
                        {
                                send_char_com('B');
                        }
                }
        }
}
/*----------------------接收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read_flag=0;
sbit led=P2^5;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3;
        j = 6;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_serialcom()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
void serial()interrupt 4 using 3
{
        uchar ch;
        if(RI)
        {
                ES=0;
                RI=0;
                ch=SBUF;
                switch(ch)
                {
                        case 'A': led=0; break;
                        case 'B': led=1; break;
                }
                ES=1;
        }
}
main()
{
        init_serialcom();
        while(1)
        {

        }
}

网友A(2021-09-17):
请问一下楼主,我如果想实现zigbee自组网功能,怎么使用一个单片机控制一个zigbee网络呢?

网友B(2021-10-29):
你好楼主,问一下你这两个zigbee在protues中能找到吗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两个芯片怎么连接单片机的呢,只需要tx和t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两个芯片怎么连接单片机的呢,只需要tx和tx吗?

是的